零件内孔粗糙度太好了!锤击效果不好。请教

楼主(2012-07-26):
公司做的一产品遭欧洲投诉说是套筒(气动工具)内孔粗糙度比要求的更好了,锤击效果不好。图纸要求内孔粗糙度0.35-0.8,我们现场加工因产能和机床问题,在最终绗磨时走两种工艺:一是淬火→研磨铰→绗磨,另一种淬火→研磨铰→内圆磨→绗磨(感觉这种情况就好像打粗内孔),现在就是我们经过内圆磨得产品粗糙度都达0.18-0.25比成品要求要好,成品尺寸∮22  ﹢0.033/﹢0.015,内圆磨要求尺寸∮22 ﹢0.025/﹢0.015,因是大批量生产在绗磨时还是不时有内圆到了成品尺寸的,这些有的估计绗磨余量少起不到打粗效果或是偷偷混进去了。现我在想一是减少内圆磨的上差,2是提高内圆磨的粗糙度(在不改变尺寸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把磨头修整粗点以提高粗糙度;在绗磨时针对内圆磨后的产品油石可否修整粗点)因不是做工艺的,要是说的外形话请理解。各位怎么看,或是有其他好点的办法??????

网友A:
为什么要珩?
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遇到过很多要求控制光洁度范围的,高了,低了都不允许,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砂轮本身和修整,加工工艺参数上控制.
还遇到过旋痕实验的
均为鬼子的玩意儿,他们都把这些东西研究透了,明白各个技术要求究竟会影响什么东西.因此,鬼子的玩意儿好用就在于鬼子明白什么叫满足设计要求.而俺们有些设计人员恨不得零公差,技术要求标得高高的,最好是做不出来,这样就可以说:不是设计不出来,是造不出来.哈哈

网友:
鬼子的东西都是精密级别的

网友:
高光洁度 绗磨 油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珩?
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遇到过很多要求控制光洁度范围的,高了,低了都不允许,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砂 ...

从这事说明质量还是符合要求。另要是不绗孔的话那尺寸精度、粗糙度、圆度怎么保证;毕竟还有部分是研磨铰产品。

网友(点评):
那你得贴图看看,但根据描述,磨就可以达到要求. 如果走珩的工艺,那根据光洁度的要求,前道工序不应该是磨,而是硬车或镗.

网友:
工艺为王,呵呵。和鬼子对话确实要能对上牙板的,不然很容易输在起跑线上,楼主怕是事前也未必知道,粗糙度超过标准反而会遭投诉吧?!呵呵,对鬼子的东西一定要全面了解,前期技术准备工作和交流要力求一个细字!鬼子办事近乎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