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HMA202P1202P1G伺服电机的功率,扭矩等参数

楼主(2012-07-26):
那位大侠帮忙查下MHMA202P1202P1G伺服电机的功率,扭矩,电机转动惯量等参数

网友:
这个你可以百度一下,找到松下A5系列选型手册,里面就有啊。

网友:
找供应商了解,直接打电话。

网友A:
MHMA202P1  功率2.0kw,额定转矩 9.54Nm,最大转矩28.5Nm,电机惯量62×0.0001kg.m2(无制动器),67.9×0.0001kg.m2(带制动器)。从松下A4电机样本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HMA202P1  功率2.0kw,额定转矩 9.54Nm,最大转矩28.5Nm,电机惯量62×0.0001kg.m2(无制动器),67.9×0.000 ...

请教下,在选择伺服电机的 时候怎样确定电机的 功率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在选择伺服电机的 时候怎样确定电机的 功率啊 ?

一般松下伺服电机选型手册上有,你按他的公式去算就可以啊,除功率外,一般还要计算转动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松下伺服电机选型手册上有,你按他的公式去算就可以啊,除功率外,一般还要计算转动惯量。

转动惯量我 已经计算了,就差功率的 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