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的铣刀加工25个厚的普通材料,请教

楼主(2012-07-26):
本人新手,最近用16的铣刀加工25个厚的普通材料,一刀过转速200进给20 ,到磨损太快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转速慢 ? 进给大 ? 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刀子什么料子的啊大哥

网友B:
看你 给 的参数就知道是新手, 建议你用20或者25的 白钢刀 一刀过转速400 进给50. 如果一定要用16的铣刀的话 分层 两刀 转速500 进给60 。  走刀方式逆铣。

网友(点评):
这么高转速,这么大的刀,这么大的进给,工件还不得飞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慢 ? 进给大 ? 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刀子什么料子的啊大哥
引用 网友A:
转速慢 ? 进给大 ? 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刀子什么料子的啊大哥
普通刀,45#钢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 给 的参数就知道是新手, 建议你用20或者25的 白钢刀 一刀过转速400 进给50. 如果一定要用16的铣刀的话 ...
引用 网友B:
看你 给 的参数就知道是新手, 建议你用20或者25的 白钢刀 一刀过转速400 进给50. 如果一定要用16的铣刀的话 ...
这么大的刀这么高的转速这么大的进给,活还不得飞了啊

网友C:
高速钢的刀具建议给到 390  分俩层进给50  。你的 床子是BT50. 还是 bt40 。40的建议再小点切深!

网友D:
有加切削液吗?余量是多少,是开槽,还是周边铣,光刀。不确定,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钢的刀具建议给到 390  分俩层进给50  。你的 床子是BT50. 还是 bt40 。40的建议再小点切深!
引用 网友C:
高速钢的刀具建议给到 390  分俩层进给50  。你的 床子是BT50. 还是 bt40 。40的建议再小点切深!
师傅说不让超过200啊,怎么差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加切削液吗?余量是多少,是开槽,还是周边铣,光刀。不确定,不好说。
引用 网友D:
有加切削液吗?余量是多少,是开槽,还是周边铣,光刀。不确定,不好说。
周边铣

网友:
周边铣在不加切削液的情况下,切削量不能大于0.3。即使加切削液也最好不要超过0.5。转速可以300到400,进给100左右。如果余量少于0.2,选择顺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