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低摩擦高频响缸资料?

楼主(2012-07-26):
想让外协做一个低摩擦高频响油缸,频响需达到20Hz,这种缸密封形势有哪些?等。。。

网友:
资料很少的。
高频响缸主要是减小运动部分质量、改进密封减小摩擦阻力
运动速度很高的、偏载比较大的考虑用静压支承
曾经设计过一个200Hz的伺服测试缸,实际测试是80Hz使用的,一点问题没有。采用的是间隙密封结构,但精度要求很高才能做到

网友A:
减小油缸摩擦的方法是:采用低摩擦的密封件、采用间隙密封、采用锥形轴承或静压轴承。还要算一下油缸的固有频率。高频响要使用高频频响的伺服阀。“20Hz”应该不算高吧。我设计过300Hz的振动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油缸摩擦的方法是:采用低摩擦的密封件、采用间隙密封、采用锥形轴承或静压轴承。还要算一下油缸的固有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对我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很少的。
高频响缸主要是减小运动部分质量、改进密封减小摩擦阻力
运动速度很高的、偏载比较大的考虑 ...

贝贝老师的说法很有道理,受教了,我才做一年的液压工作,很多东西并没实际接触过,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以后多想老师请教

楼主:
动态缸设计目标:流量300L/min,最大频响达300Hz,额定压力32MPa,以下计算结果可行否?
油缸内径D=80mm,活塞杆径d=35mm,行程正负50mm,活塞采用组合型式,活塞外径用青铜材料,活塞与缸筒采用聚四氟乙烯密封形式。
大家帮忙看下这样设计可行否?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请回复哦,谢谢!O(∩_∩)O~

网友B:
300Hz、300L流量,对应折算振幅才0.65mm,你取正负50mm的行程对你的动特性影响是很大的,不知这个有依据么?
另外不知道你试验时间长短,如果高频时间长,还需要考虑活塞部位的散热

楼主(2012-08-25):
引用 网友B:
300Hz、300L流量,对应折算振幅才0.65mm,你取正负50mm的行程对你的动特性影响是很大的,不知这个有依据么? ...

50mm是根据最小频响5Hz算出来的,这个动态油缸应用于比例阀测试实验台,会经常用,关于密封问题,活塞外径用青铜,和聚四氟乙烯密封圈,这种密封形式可行否?

网友:
应该是搞间隙密封了,不能再用密封圈了。300Hz的最高特性,要求你的活塞该掏空就掏空。另外活塞上还需要加小角度倒角,起到自动对中的作用。无效容积越小越好,特别在高频测试,否则影响很大。你可以考虑两侧缸盖做成活的,以便调整你的无效容积。

网友:
没听懂有木有的 嘿嘿

楼主(2012-10-14):
谁知道国内有哪有厂家可以定做动态缸,请把联系方式告诉我,非常感谢!O(∩_∩)O

网友:
高频响频率与运动质量关系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知道国内有哪有厂家可以定做动态缸,请把联系方式告诉我,非常感谢!O(∩_∩)O

楼主可以联系一下韶关伟光液压件厂,还可以联系一下做伺服的军工厂,如陕西秦川机器厂等。其实自己也可以做,关键是制造精度要高,如果对内泄不敏感,可以用间隙密封,如果要用密封圈,可以用进口的格莱圈和斯特封,不过材质需要跟密封圈供应商沟通。同时还要注意降温和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联系一下韶关伟光液压件厂,还可以联系一下做伺服的军工厂,如陕西秦川机器厂等。其实自己也可以 ...

非常感谢!

网友B:
呵呵,这个东西不是做油缸的厂家就能做的。详细的分析、计算都必须有的,其次还有严格的工艺措施要保证。

网友:
还是听贝贝版主的吧,伺服液压要注意的地方跟普通液压区别很大,一般人搞液压就净是半路出家,搞伺服更是一窍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东西不是做油缸的厂家就能做的。详细的分析、计算都必须有的,其次还有严格的工艺措施要保证。

贝贝老师言之有理,受教了!以后有什么需要还要向老师请教,共同合作

网友:
这个事情,在社区只有贝贝老师可以做
做一个这个伺服油缸结构和工艺设计就要几万元的。
中国气动  济南华能

网友(2012-11-29):
我设计过300Hz的振动台,推力10吨,行程正负125mm,能完全满足液压振动台验收标准。
振动台的功能曲线分等位移段、等速度段、等加速度段和自然衰减段。
300Hz点的流量不一定是300L/min,应以实测为准。
每个阀的特性都是不相同的,伺服阀的额定流量允许正负10%以内的误差。

网友(2013-07-03):
国内有人能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