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用加工中心加工,为什么老是叫?

楼主(2012-07-26):
我用加工中心加工一个孔,用D5.8的钻头S900,F10加工老是叫;还有d18的钻头有点偏心,小的还不明显,大钻头就好明显了,是磨钻头的时候磨偏心了吗?

网友A:
钻头还快吗?工件材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还快吗?工件材质怎么样?

钻头可能快可能不快,还有钻头是不是磨得有点偏心啊,今天我钻一个孔,上面大,下面小为什么呢?哦,我们厂大部分用的是王牌的钢材,还有用过少量p20钢材      。      p50c是什么材质的钢材呢?

网友:
估计是钻头磨损了,后角为负的了。你修一下或是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B:
转头没磨好吧 还有转速可以快点

网友C:
D18偏心,预留孔有打吗,若没有,介意先打个预留孔。还有我这面做机加式钻头,若工厂钻孔经常做,我们可以探讨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8偏心,预留孔有打吗,若没有,介意先打个预留孔。还有我这面做机加式钻头,若工厂钻孔经常做,我们可以探 ...

预留孔是什么意思,是引孔吗

你那有没有立式铣刀吗
这是我们常用的三种刀具
第一种:     HADF   ZHENG HUAGN  HADF-Series  450   R3.0   CARBIDE ENG MILLS    ZHONGHUANG
                    第二种:YL  Tec  CARBIDE  END  MILL   CO12%
                  第三种:XN   Micro  Grain  Carbide   END   MILL     HRC-65度
,第一种效果最好,一般的也是用的第一种的

有没有他们的刀具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头没磨好吧 还有转速可以快点

应该是钻头没有磨好,我试了一下,钻头磨好了,是不响了,偏心也好一点了,。

我有的时候钻孔,孔偏心了,师傅说是钻头磨偏心了,那钻头怎样看出它不偏心呢   ?有的时候我看师傅磨的钻头,也是一边高一边低,但他的就不怎么偏心,是不是把钻头磨快了,两边大概在中心就可以了?

网友D:
S900,F10,D5.8,不叫才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留孔是什么意思,是引孔吗

你那有没有立式铣刀吗

整体钨钢铣刀我这面是美国的, 若HRC-65材料经常加工,我这面有更好的刀具推荐。

网友E:
修磨刀可以考虑外发给刀具厂商做。

网友:
5.8的钻头,S900 F10进给速度是不是有点慢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钻头没有磨好,我试了一下,钻头磨好了,是不响了,偏心也好一点了,。

我有的时候钻孔,孔偏心 ...

看钻头有没磨偏,我通常是磨得差不多后双手把钻头举到跟眼睛平齐的地方先看一条刃,然后再把钻头转180度看另一条刃,如此反复几次再修磨.这得要一个过程.

网友G:
参数不对,你这是加工还是磨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磨刀可以考虑外发给刀具厂商做。

这个不现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钻头有没磨偏,我通常是磨得差不多后双手把钻头举到跟眼睛平齐的地方先看一条刃,然后再把钻头转180度看另 ...

这种效果比较好,我现在也是这么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数不对,你这是加工还是磨刀?

加工,加工可以慢慢调参数,是 钻头没磨好

网友:
偏心的问题请检查钻头钻柄头部,很多钻头钻柄头部处理不好,不圆!
叫的原因很多,切削液、钻头本身材质、角度、刀口等都会产生的,一个一个排除就是了!

网友:
用加工中心钻孔,看起来貌似应该很好,但是其实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效果和台钻查不多的,只是可以先打中心孔。

网友:
神了,你是在磨钻头啊,每转进给才0.01mm啊,响声不刺耳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S900,F10,D5.8,不叫才怪了。

进给是不是太慢了?我一般D4.2要F50以上

网友:
兄弟标题是钻头有问题,你发的刀具全是铣刀的型号,被你弄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