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加工余量留多少?

楼主(2012-07-26):
件1焊接在件2上,2个件顶部开60°坡口 深10mm,其他3边角焊缝,想知道2个件顶部需要留多少的加工余量,件1其他面需要加工,留多少余量 ?或者不用留量焊接后加工坡口处即可?

网友:
这就要看工件的设计要求了,要求不高的,电焊处打磨下就可以,上下平面要加工的话,这260直径又不大,单边上下平面各放3-5就可了。供参考!

网友(点评):
6.3的粗糙度

网友:
角焊缝收缩量小!看你零件的加工精度?

网友:
考虑到焊缝收缩, 以及要求精度, 应该留足余量 焊后热处理.加工磨平

网友(2012-09-30):
不知件1是不是要如何受力?最好件2上加工一个键槽件1卡到键槽上再焊接,工艺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