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0i 最大螺纹导程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2-07-26):
Fanuc Series 0i 最大螺纹导程能达到多少?
S100,
F240,
加工出来的工件 跟普车上做出来的工件 差别很大,。
数车上加工出来的 导程不够240

到底是:
是转速太快?或机床最大导程限制住了?

网友A:
转数太高了,10到30就合适了

网友:
240*100=24000,FANCU的最高加工速度可以设定,但是也不会超过15000,所以你的转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数太高了,10到30就合适了

不知道是不是机床太老的原因
转速低于50  主轴是不转的

网友:
转速太快了。这么快的速度你都敢继续让它干你胆子也够大的,乱搞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不是机器太老了,可能是参数里设置了最低转数不得低于、、、、、、多少。。。。

网友:
三楼正解,但楼主给的东西不够多,不是很容易判断出具体问题。。

网友:
转速的问题

网友:
我们一般挑油线都是10转

网友:
不太清楚   等待高手出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