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201,301,304,306,316如何用目测的方式区分。

楼主(2012-07-26):
      做机加工的常常会加工一些不锈钢材料,比如像201,301,304,306,316等等,但是买回的材料怎样才知道它是201还是301还是316还是304等等,怎么样用目测的方法一眼就看出来是那一种材质!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砂轮机,打火花,火花形状是不同的。网上应该找得到各种金属材料的火花图鉴,火花一打,对比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了。我经常这么鉴定

还有种办法我是在这个论坛上看来的,没有实际操作过。用磁铁,各种不锈钢,磁铁吸力并不相同,可以靠吸力分辨

楼主:
打火花肯怕不行啊,老兄,磁吸也不太靠谱啊,

网友(点评):
火花要用心看 千差万别

网友:
肉眼还真不好鉴定,期待高手吧。

网友:
可笑而幼稚的问题,金属材料的区别是化学元素含量,眼睛能看出还要理化室,光谱仪吗。

网友(点评):
可笑而幼稚的问题?闻道有先后,而已!

网友:
我觉得视觉只能猜测,准确度很低。正像楼上所说,眼睛能判断准备就不用仪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火花肯怕不行啊,老兄,磁吸也不太靠谱啊,

目测?只有看标识。

网友:
有广告推荐一种药水,说是涂在不锈钢表面上,根据其颜色的变化,可以大概分出304或3016,但是我买过,我个人认为不行!

网友:
个人觉得打火花那类的够呛,我师傅这边打了多少年的金相,人家看的是图谱,金相图谱和火花绝对的不一样,各个颜色区间的大小分块,各个颜色分别代表哪种元素都要有一点的比例,才能判断是哪种材料,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弄个金相仪器来的准确!

网友:
学习下,不过貌似不太好分。相对的201和其他不锈钢还好区分些。

网友:
用腐蚀液腐蚀的貌似也可以试下,201可能生锈。316耐腐蚀性比较好些。

网友:
砂轮打火花只实用于区分钢的大类,要细分不锈钢还是用仪器靠谱一些吧,

网友:
好象收废品的有种药水大致可以区分

网友:
我原来在的工厂,基本用2种不锈钢,监制一眼就看到不一样了。颜色会有一点不一样。。。。

网友:
呵呵这个用肉眼还真是难看出来哦 我就是做钢管的
还真没有人有这么历害的
 呵呵大家要钢管的话可以找我哦
 手机189 5390 9051
QQ2513454952

网友:
用药水也不能百分百确定的~~我算是销售了很多年的不锈钢材料的了,真正能够区分的只能够打光谱,进行金属元素成分分析,你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  希望能给你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砂轮机,打火花,火花形状是不同的。网上应该找得到各种金属材料的火花图鉴,火花一打,对比一下,就知道是 ...

SUS按成分分两大类,一类为奥氏体,如303,304,316,无磁性。。。
                                   一类为马氏体,如410,440C等,具有磁性。。。

网友:
没有捷径的,人得肉眼还是不行的

网友B:
很easy,用手捏下,再用指头捻下,手感完全不同的。

用牙咬也行,奥运会上很多运动员都懂的

网友(2014-03-06):
简单点的方法到淘宝网去买不锈钢专用检测药水,有好多种。比较准,自己检测很方便。再就用光谱枪检测,更准。只是费用稍高。最准的要数光谱仪了,费用也最贵。

网友:
切开就开得出了

网友:
听过一个老师傅说过,看表面光亮度可以区分1Cr18Ni9Ti 和0Cr18Ni9Ti 、0Cr18Ni10Ti 的板材.前者表面成雾朦朦的,后者表面要光亮些.
我也看过,好像有点合理.

网友(2014-04-13):
切开,表面光滑的就是3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easy,用手捏下,再用指头捻下,手感完全不同的。

用牙咬也行,奥运会上很多运动员都懂的

用口吹一口放在耳朵听一下也可以,古时候也常用,呵呵

网友(2015-01-04):
只有打光谱才最准确

网友:
我们检验就是滴药水的

网友:
学习了    就是没有仪器时怎么办!!!!

网友:
都成老中医了,马氏有点磁性,可以猜猜,其他的还是打光谱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