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征练习

楼主(2012-07-27):
不一定一特征建模,但一特征能对某功能的深刻理解。

网友:
是不是放样后--阵列

网友A:
支持2楼,放样后算出最宽部分再圆形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2楼,放样后算出最宽部分再圆形阵列.....

请实际操作一下,贴个图,让大家鉴赏鉴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实际操作一下,贴个图,让大家鉴赏鉴赏。

因为我不是用SW的,而且在上班,所以只能出个简图啦,是外径最大部分的剖切,楼主的画的曲面还是很不错的,学习...

网友B:
中间的剖面沿路径扫描到两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剖面沿路径扫描到两个点

请贴个图

网友:
学习了,高人多。。。

网友:
明显只有一个步骤呀

网友:
这个看似简单,我却做不出来,求解

网友:
步骤是啥样的,期待楼主给出答案~~~

网友:
以前视基准面为参考偏移100生成基准面1,在基准面1上画点1
在前视基准面上画中间截面
一前视基准面为参考偏移50方向生成基准面2,在基准面2上话点2
用放样特征依次选中以上草图
OK

网友C:
没看出难度的轻松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难度的轻松路过

一看就是位很自信的高手,邀你做做,指点指点,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640&extra=page%3D1

网友:
高手,欢迎讲解

网友(2012-10-13):
高人,复杂的图你怎样都是一步就扫描出来了,高。

网友:
放样一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