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X轴或者 Z轴 偶尔走不到尺寸

楼主(2012-07-27):
数控车床 X轴或者 Z轴 偶尔走不到尺寸,大家遇到过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
重新设定原点!!!把Z轴往主轴方向,移点,X轴向下移点,在试!!!!

网友:
检测,补偿,维修...

网友:
百分表检查一下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差多少走不到预定尺寸。
如果很小的话测下反向间隙在系统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