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与变压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7-27):
小弟不才,请教区别在哪,不怕耻笑,照单全收  上网查了不是很理解,望言简意赅.不胜感激。

网友A:
简单说变压器是两组线圈,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初级线圈接电源,次级线圈接负载,初级线圈电压电流变化引起磁场变化,变化的磁场在次级里又产生出感应电压,根据两线圈的匝数比,初级比次级多,就是降压,初级比次级少就是升压;
开关电源是通过电子元器件的特性,对电源电压(一般是交流220V 380V)进行整流,滤波,然后再把直流电压变成高频脉冲,用不同的占空比得到不同电压,然后稳压输出,对电源要求不高小功率场合变压器相对开关电源简单些成本低一些,但对电源电压稳定性要求高的场合,如果同样要变压器又要整流又要稳压,这样的成本要比同样功效的开关电源要高得多,而且变压器对输入电压的宽度窄,输入电压的变化会引起输出电压的跟随变化,而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宽,输入电压变化对输出电压来讲几乎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变压器是两组线圈,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初级线圈接电源,次级线圈接负载,初级线圈电压电流变化引起磁 ...

辛苦了大侠,有点意思了,变压器就是可以升压,降压,不要求稳压滤波;开关电源一般是交流变直流,稳压,滤波,整流?我说的对吗?  还有个笨问题麻烦您,如图开关电源一共有四组这样的,可能是由于最近大雨,把开关电源弄湿了,里面锈迹斑斑,打开这个控制电路就跳闸,不知道是哪短路,更换其中的一个开关电源还是跳,把4组的都换了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对于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和尚还真是摸不着头脑,望指点

网友A:
被雨淋了,如果马上进行足够时间的干燥,应该不会有事,但像你说的已经锈迹斑斑,那里面的电路,元器件已经受到雨水的腐蚀,尤其印刷电路板的引线或电子元器件的引脚间距离都比较小,有的原件引脚间距仅有零点几毫米,如果一旦有锈蚀,那么增生出来的锈迹会将引脚短路,电器绝缘性已经丧失,轻者会损坏那些短路的原件,造成电源损害,重的可能引起火灾。你的设备看来只是电源自身损坏,由此电源供电的设备还可正常能够使用,很幸运啊。注意防水防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雨淋了,如果马上进行足够时间的干燥,应该不会有事,但像你说的已经锈迹斑斑,那里面的电路,元器件已经 ...

嗯,谨记!

网友:
变压器就是简单的线圈, 是用来改变电压的,  输出是交流的, 如果需要直流, 还要加整流稳压.    开关电源输出的是直流, 其内部通常包括变压,整流,稳压等元件, 是一个集成的元器件.

网友:
最好都换了吧,要不可能出现事故的

网友:
变压器谐波分量少,开关电源谐波分量多,开关电源一般对小信号的干扰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