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筒或套怎么切螺旋缝?请教大家

楼主(2012-07-27):
见到老外一种石油行业用到的盘根,切螺旋形缝,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加工这个盘根形状?
盘根材料一般为丁睛橡胶,硬度80度,外径16mm,孔3.2~2.4mm。长度50mm。

网友:
1普通铣床+挂轮
2数控车铣中心
3数控铣床(4轴)
。。。。
好多都能加工。

网友:
橡胶我外委加工过,一个非标的O型圈用数控加工的。转速1万以上,专用刀具。你这个中间可以加个轴,应可以加工出来,但是要找对人

楼主:
加工成本很高吧?我们怕消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