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标注的是气缸还是油缸,能看出来吗?

楼主(2012-07-27):
图片中标注的是气缸还是油缸,能看出来吗?

网友A:
看不清呀。油缸气缸看看输入输出的管子就知道了。再就是看负载和工作环境等,有些光靠看是看不出看来的,还要推。

网友:
没有看出来,不知这设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有几种方法可以辨认。
      1,看一看缸上的标识。气缸承受的压力低。一般是小于10kg/cm2.
油缸就大了。一般大于25kg/cm2.这是最可靠的方法。
      2,气缸,一般用lu合金制作。呈银白色。油缸用铁合金。一般涂漆。
      3,如楼上所言。看它的管路,如是半透明塑料,肯定是气缸了。

网友:
能不能提供特写,估计是气缸,猜的。

网友:
如果了解这个结构的原理,应用及环境,分析这个缸具体起什么作用,作用力多大,大致可以判断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种方法可以辨认。
      1,看一看缸上的标识。气缸承受的压力低。一般是小于10kg/cm2.
油缸就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呀。油缸气缸看看输入输出的管子就知道了。再就是看负载和工作环境等,有些光靠看是看不出看来的,还 ...

我的QQ是472691398,如果方便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们仔细的聊一聊。

网友:
qq  406973909,欢迎赐教。呵呵

网友:
很明显是气缸

网友:
看这个干净的样子应该是气缸。
气缸还是油缸还是要看需要的力量来决定的。

网友:
看不清楚啊,油缸的话应该有液压泵的,另外是油缸的话,管子一定是黑色的,气缸的话就不是,

网友:
油缸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