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哪里有高速钢圆刀片研磨服务的公司?

楼主(2012-07-27):
上海哪里有高速钢圆刀片研磨服务的公司?形状跟附件的图片相似,但是材质是高速钢的,350*2.5,研磨成四个面,在两侧大面相接的刃口上研磨出两个小面,主要切割玻璃钢。

网友A:
基本做切卷机的厂家都提供这种服务,昆山做这个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做切卷机的厂家都提供这种服务,昆山做这个的很多

我们公司是做高速钢不锈钢锯片研磨开齿业务的,最近才接了这个研磨高速钢圆刀片的业务,大概600到700片的样子,你是否知道有价格比较合适的研磨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高速钢不锈钢锯片研磨开齿业务的,最近才接了这个研磨高速钢圆刀片的业务,大概600到700片的 ...

我只是用切卷机,刀片钝了就送回厂家磨,基本不收费,所以行情不了解。可以百度搜下做圆刀工具的厂家,很多。

网友B:
加工什么,开齿精度要求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什么,开齿精度要求如何?

主要是切玻璃钢和保温棉,要求刃口尽量平滑,两个刃面的夹角还真不清楚...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