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杆海洋运输后,表明出现了锈蚀,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2-07-27):
各位,请看图片。表面防腐材料主要是沥青之类的物质,海洋运输后,表明出现了锈蚀,请各位指教。请直接对锈蚀问题分析,不需要提出更改工艺等意见,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最好考虑到海洋中的气候特点。

网友A:
很简单,你没有按照海洋运输的防锈规范进行涂装,在这个过程里偷懒了,

1,零件加工以后要彻底清洗,特别是清除表面的含水介质,潮湿季节必须要烘干,再涂海运用的防锈油

2,规范包装,长期储存与海运的,要做密闭处理,有专用的袋子,

3,你这个的原因是:本身零件表面含水,涂装材料有气孔,在航运过程中导致盐雾渗透,造成腐蚀,常规问题,没什么捉摸的,好好做,不应付,就都解决了,我出口米国的部件,从来没有锈蚀问题,

网友:
呵呵,技术落后了,钢制抽油杆可以考虑换成连续柔性带状抽油杆,那是碳复材质,本身就耐腐蚀。

网友:
考虑一下表面涂镀层的原因,表面处理是否按照海洋运输标准进行处理,该情况就好比做盐雾试验一样只要涂镀层达不到标准经过一定时间的盐雾就会锈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没有按照海洋运输的防锈规范进行涂装,在这个过程里偷懒了,

1,零件加工以后要彻底清洗,特别 ...

说的比较有道理,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主要应该是在表面防锈处理前,材料本身表面处理没到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