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手动泄压装置让油缸收回?

楼主(2012-07-27):
泵站断电无法工作紧急情况下有没有手动泄压装置让油缸收回?拆油管太繁琐浪费时间!

网友:
可以加针形阀,前提是油缸要有回程压力或回程弹簧。

网友(点评):
回程压力是指轴向作用力是不是?

网友A:
最直接的就是参照重型卡车上得手油泵,该装置就是手动泄压,当手动操作将驾驶室升至一定高度后驾驶室要想回到初始状态(车辆行驶状态)就是用的手动泄压

网友:
这应该是根据不同的系统特性来考虑,有的系统的控制阀可实现电控同时也可实现手动控制,以应对突然断电或系统故障的应急操作,前提是这种手动控制不会产生安全隐患
有的系统突然断电自动自锁,因安全因素不允许其他操作

总之,对于不会产生安全问题的油缸的控制,应该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安装控制阀,反之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就是参照重型卡车上得手油泵,该装置就是手动泄压,当手动操作将驾驶室升至一定高度后驾驶室要想回 ...

驾驶室往回落不是靠手动泵上的微形换向阀泄压的,而是驾驶室落到一定高度这就是角度随变化而自重就增加,这样快速下落才能使驾驶室外的钩式液压锁实行自锁。就这样……

网友:
在断电的情况下前期要有汽、柴油液压泵或者发电机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晕。那个说油缸不能手动回来。换向阀安装在你容易手动的位置好了。捣捣好了

网友(点评):
楼主说在断电的情况下你怎么办?

网友(点评):
我以为油缸是竖着安装的,没考虑就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