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刀片能稳定加工出0.8光洁度

楼主(2012-07-27):
材料:45#
热处理:HRC28-32
要求表面光洁度:0.8
我们现在用的刀片是TNMG160404的,零件是薄壁管件,孔径大小都有,且内部有倒锥。请问各位网友,有什么样的刀片能稳定长寿命的加工出0.8的光洁度。

网友(点评):
长寿命量化是多少?200件/刃?500件?还是1000件?

网友:
我也顺路问下,316材质的壁厚3mm的管件,有什么样的刀片能稳定长寿命的加工出0.8的光洁度?
楼主辛苦,各位辛苦。

网友A:
楼主 你好,你可以拿金属陶瓷的刀片试试

网友B:
一般的硬质合金刀片都能达到,就看你的加工参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硬质合金刀片都能达到,就看你的加工参数啦。

就是加工寿命太短,不知还有没有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你可以拿金属陶瓷的刀片试试

我们试过京瓷的TN60,可能是选型的问题,寿命很短。住友的有没有一款刀片能高效和长寿命的保证0.8光洁度的加工。

网友:
如果零件直径不小,那么用P01~05的CVD涂层硬质合金刀片,或者P05~10的。如果是小直径零件,那么用小刀尖锋利槽型的PVD涂层刀片(P10~20左右的)。
P,M,K的精加工Ra0.8没问题的,只要你的车床不是烂得不行。如果有在附近的,我可以提供指导。

PS:薄壁件不能用负角刀片,切削力大容易变形。得选锋利些的正角刀片。(日系有研磨槽型的负角刀片也可以凑合)

网友(点评):
HRC30左右CVD涂层不怎么好用了,得用PVD涂层的刀片了。

网友(点评):
谢谢关于CVD和PVD使用上的指点。关于寿命,我们希望时间寿命不短于60分钟。

网友(点评):
60分钟估计够呛,如果你的粗糙度要求没有0.8的话,可以降低刀具的切削参数来延长寿命。但是一旦降低了参数,必然会影响表面粗糙度的。PS:一般切削刀具的推荐参数都是基于15min寿命推算的。

网友:
试试 株钻 CCGT09T304R-USF  YBG202 的

网友:
请全面考虑一下,如主轴跳动可以拿杠杆表打一下,夹具的刚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试过京瓷的TN60,可能是选型的问题,寿命很短。住友的有没有一款刀片能高效和长寿命的保证0.8光洁度的 ...

楼主  你好,可以用住友的T1500A材质,选择合理的断屑槽,这样才能达到你的要求。Q:1051859349

网友:
金钢石,可以的

网友(点评):
金钢石不能加工含铁质材料

网友(2012-11-25):
车床加工Ra0.8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方面挺多,但从刀片来讲,要求锋利,高硬度是正解。。。就是不知道机床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