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弹簧外径锁住杆的结构,请教

楼主(2012-07-27):
请教

把左边弹簧做成右边的机械结构,就是把杆锁住,考虑过夹头和冲床模具,但是都说做不出来

网友A:
滚压或许能够做到哦

网友:
呵呵,巧了,我最近在做这个类似的东西,QQ:20363454
有需要帮忙的,我可以给你些提示的。呵呵。

网友:
说说怎么做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完成的....

网友B:
呵呵,不知道想法对不对,不对请大家拍砖!

图上左边的直簧很难压缩成右边的样子的。

1、做簧时就要提要求,尾部做成锥形的,甚至尺寸比图示的11.5还要小一些,具体小多少要看你需要多大的预紧力了。
2、使用时做专用工具把做好的锥形簧头反向拧开,装入要紧固的杆件,放松即可。

典型的扭簧圆周压紧,呵呵。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压或许能够做到哦

滚压的话考虑过,滚压要中间插入一根大头小的杆,弹簧套在杆上,在压下去,但是这个簧两头都要做小的,中间放干明显不现实,不放杆的话单边受力,另一边估计要变型的了,而且我听说有专门的机器,一天产量能上万,就是打听不到机器是哪里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知道想法对不对,不对请大家拍砖!

图上左边的直簧很难压缩成右边的样子的。

你的意思是做弹簧的时候吧外径做成11.6或者更小,然后放进专用机器把11.6处拧大,放入杆,然后松开机器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做弹簧的话中径旋绕比一半是大于4的,外径11.6,3mm的钢丝,旋绕比才3.8或者更小,能做这么小旋绕比的机器很少

网友(点评):
是可以做到的,你去找做弹簧的说清你的想法吧。

网友A:
打听一下拉力器弹簧是怎么做的,就好了,也是两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听一下拉力器弹簧是怎么做的,就好了,也是两头小的

我这个中间放进去的杆是要会活动的,拉力器弹簧的钩子是弹簧本体里连出来的,是固定的,就像德式沟拉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