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托辊支架的计算, 急求

楼主(2012-07-27):
如题, 已知托辊组上承受的载荷为3吨,托辊支架长度为7m。 我根据这些参数计算发现国内最大的200X21的角钢不够。想换成承载大一点的方钢,请问如何计算,多大的方钢比较合适这个载荷 ?

网友A:
这些你可以靠整体结构来保证载荷,不需要把某一部分做得很强。把机架简化到简支梁算算吧。或者参照起重机的横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你可以靠整体结构来保证载荷,不需要把某一部分做得很强。把机架简化到简支梁算算吧。或者参照起重机的 ...

。。。就是方钢截面以对角线为中轴的截面惯性矩和截面系数不会算了呢。很久没算过这些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方钢截面以对角线为中轴的截面惯性矩和截面系数不会算了呢。很久没算过这些了,哎 ...

这些标准的可以在网上查到的,五金手册上也有。设计手册上好像也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