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一个零件的自动整列,能通过步进电机实现吗?

楼主(2012-07-27):
我做一个零件的自动整列,有一个圆形的整列筒,要周期性的正反转,而且要求正反转能达到精确的位置,能通过步进电机实现吗?步进电机误差会不会很大。

楼主:
期待各位高手的回复

网友:
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高了就用伺服电机

网友A:
感觉就和像震动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和像震动盘一样。

也可以这么说通过振动盘一个个排列整齐,然而这个零件是一端开口,一端封闭的,所以要通过整列筒使它开口方向一致,

网友:
问题没有讲清楚。零件到底是什么特征,这个很重要。分料振动盘就是根据具体的特征来设计的。一般振动盘工作中不需要正反转的。

网友B:
小小的我,小小的机械动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8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小的我,小小的机械动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810

这个机构很巧妙哦 能实现零件的开口端一致朝上,但是有一个问题 未被沟住地零件底侧因底部的重量较大而落下,但是我的零件重量而轻,只有几克实现起来估计比较难了

网友(点评):
您的图保密的话,大家就没法讨论了。我说一,你说是二,我说双,您说不是偶数。纯属浪费时间。

网友:
江山代有才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