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数控冲床,pag357数控冲床会突然停止

楼主(2012-07-27):
pag357数控冲床在正常生产时会突然停止,过会又能恢复生产,停顿的时间从几秒到几个小时不等,发生时过一会再显示屏的右下角会出现no.17 wait press start 的报警,现在生产比较忙AMADA维修人员一时也没有查出来,都几天了急死了,请教大侠!

网友:
从报警代码的含义来看,该机床是否液压驱动?如果是的话则有可能是油温过高。这段时间连续高温,液压冲床是比较容易发生高温罢工的现象。想办法给液压系统降温应该可以缓解这类问题。当然如果不是液压冲床则多半不会有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直接换油试下看,或是看下延迟继电器等开关有没出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