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东西是否已经成为现实呢?液压外行的好奇

楼主(2012-07-27):
    小弟是个外行,完全不懂液压,只是在机床上见到这些东西,有点兴趣而已。有个小小的设想,在各路高手面前班门弄斧了。有兴趣的来评价一下,看看如何。

    如图:假设缸体两腔的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如果设计和制作工艺可以达到),即左边腔体的排液量时刻等于右边腔体的进液量,反之亦然。那么在该系统中仅仅只需要一台可双向旋转的液压泵来改变液体的流向、流量以及压力而不再需要其它液压元件。对于工作过程中造成的液体泄漏损失,左边的动作液补偿系统实时监测并予以补偿。小弟认为此举可大大简化液压系统的工艺设计以及制造成本,后期的维护成本很少甚至免维护。而目前我能想到的难点只有一个,就是在缸体的设计和制作的时候,如何能保证两腔的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

    不知道这种东西是否已经成为现实呢?百度了一下,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相关信息。可能这也只是一个构想而已吧!然而即使能成为现实也有很多需要优化的地方,这东西的局限性也是有的,适用于比较单一的场合,而对于只有一个液压站供应多个工作站或者需要混合驱动时,这玩意儿就不合适了。不过这已经不是小弟要思考的问题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可行还是完全不可行?小弟反正是一窍不通,所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或者拍砖。

网友(点评):
楼主先顶一下(非液压专业能想到这样),呵呵。我也琢磨过一段时间,不过两腔流量不一样的哦。哎还没想出好的解决方法,再过几年或许会出来吧。

网友A:
中国就需要有好奇心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就需要有好奇心的人。

感谢老鹰!其实我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看看热闹还可以,真玩起来,一窍不通哈哈

网友(点评):
谁也不是开始就懂。关键是好奇心何钻研精神。

网友(点评):
楼主,你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看了半天还是不明白。

网友(点评):
简化结构、节省能源、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等等~~

网友B:
泄露这关绕不过

网友C:
构想很好啊 原理上感觉能实现  不过不加装一些必要的阀类部件的话  实用性很低  (我也是新手,不怎么懂,说错请指教)

网友D:
Q=VA,速度一致左右两腔的流量不可能一样,目前据我所知也没有能作正反转的泵,进出油口的大小一般都不一样,假如工况需要保压泵是不能直接保压的

网友:
完全不可行!你在好好看看液压原理的书吧,但是精神可嘉!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如果能够变不行为可行,那也不失为人生之一大幸事。呵呵,各路英雄努力呀~~

网友:
左右两腔杆子面积不等

网友(点评):
想尽一切办法让缸体两腔容积变化量相等,实在不行拿榔头砸也得把它砸得一样O(∩_∩)O哈哈~

网友:
原理不通,流体不连续,不会有压力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有想过,也没有条件做实验,不晓得具体是个啥情况呵呵~~

网友:
假设缸体两腔的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如果设计和制作工艺可以达到),即左边腔体的排液量时刻等于右边腔体的进液量,
这个达不到,同样的行程,但是面积不一样,所以流量也不同,所以理论行不通

网友(点评):
可是我认为只要缸体两腔的容积变化量相等就行了的。容积变化量相等,两边流量就是相等的,这个应该不是矛盾吧~~

网友(点评):
容积变化量怎么相等?就一个活塞,所以活塞移动的距离相对两腔来说相等,一个减少这么多,一个增加这么多。 但是两腔的截面积不等,V=S*L,L相等,但是S不等,V怎么可能相等呢?

网友(点评):
所以要想办法让两边相等。

网友(点评):
想办法?理论就根本过不去

网友(点评):
两边都做成有杆腔不就面积相等了么!

网友(点评):
大家讨论了半天就关注两边的容积变化,问题是面积相等了又有什么用,柱塞杆运到到最大行程,你用手一拽或一压就运到了,这完全就脱离液压的本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泄露这关绕不过

对于液体泄漏,我想象了一个动作液补偿系统,该系统实时监测液压系统的工作状况。一旦液体泄漏,立即进行补偿,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还有泵自身的内泄漏-高压腔到低压腔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个就不大明白了,外行啊O(∩_∩)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构想很好啊 原理上感觉能实现  不过不加装一些必要的阀类部件的话  实用性很低  (我也是新手,不怎么懂,说 ...

感谢关注!我弄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图。假如这东西真能实现,到时候也要加阀的。就像六楼说的那样,如果需要保压,仅靠液压泵是不大现实的。

网友E:
可双向旋转的泵是有的,以前用过飞机上拆下来的泵,转的方向是不需要区分的,但是还是要区分吸油口和出油口的。至于楼主说的缸体两腔的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可能很难达到,要想其他的办法,是不是要安装一些其它的装置?不过要告诉楼主,你的想法很多搞液压的都在研究,以前看过一本书,好像是威格士的(不记得名字了)有在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成果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VA,速度一致左右两腔的流量不可能一样,目前据我所知也没有能作正反转的泵,进出油口的大小一般都不一样 ...

感谢关注!
换个图看看先:

双出杆缸体,这样缸体两腔截面积相等,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不知是否可行,还请多多指教。
第一个图就是单出杆缸体。我的意思是是否可以在设计以及制作工艺上保证缸体两腔的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因为小弟认为只要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那么这个东西应该还是可行的。
另外关于保压的问题您说得对,光靠泵保压是不行的,压力回路中必须要有阀体存在。而关于可双向旋转的液压泵,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小弟曾经有所耳闻。
呵呵,我确实是不懂这个东西,心血来潮想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图左边油缸下边加了油箱,予盾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再高精密的加工手段和工艺都不能保证零泄漏,德国的液压泵世界最牛,没听说过有容积效率等于1的液压泵。让两个缸容积变化时刻相等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双向旋转的泵是有的,以前用过飞机上拆下来的泵,转的方向是不需要区分的,但是还是要区分吸油口和出油口 ...

感谢关注!
小弟愚钝,目前能想到最难的就是如何保证缸体两腔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旦攻克,那么液压系统的结构是不是会有革命性的突破呢?期待中

网友(点评):
如果两个缸所克服的负载是变化的,那就不可能时刻相等。

网友:
双向泵是否要不停地正反转,对驱动电机来说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没问题,可以用伺服电机。而且就这个东西来看,为了保证控制精度,如果使用全闭环控制的话,还必须得选用伺服电机。

楼主:
鉴于单柱塞缸体两腔的截面面积不同,为了保证缸体两腔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是否可以考虑突破传统的圆柱内腔,改变缸体的结构形态转向不规则形态呢?或者加装容积补偿装置一类的东西。当然,这将使液压缸本身结构变得复杂、加工难度变大而且成本上升。如何平衡这其中利弊,还得靠各位业内人士啊,我只是个看热闹的哈哈

网友:
电机单方向转,用阀换向更可靠

网友(点评):
来点不一样的嘛,那样才玩的有意思是吧O(∩_∩)O哈哈~

网友:
哈哈,楼主的思想可以实现,不过要改造一下油路。
我在德国vioth液压开发室就见到这个东西,双向泵肯定有的,液压油路要实行闭式系统还需要做的文章。有时间我把见到这个系统详细地描述出来。
楼主!牛!不错,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不要怕别人笑话你,有想法有思想的人不多!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的鼓励,是小弟前进的动力呵呵O(∩_∩)O~

网友:
如果真如楼主所想的话,再考虑下液压泵和原动机频繁换向会使其寿命大大下降的。而且换向响应时间肯定比换向阀长。没太大的实用性吧,我自己的想法。

网友(点评):
嗯,这是个问题。如果对伺服电机和液压泵进行工艺改造,使其性能更加强劲灵活应该可以应对这个问题。我已经见过十分厉害的伺服电机了,是用在数控冲床上的,只是现在一下子找不到那个视频,不然可以让大侠饱饱眼福~~

网友(点评):
该伺服电机的双向旋转机能简直让人震惊,用在德国通快数控冲床上,可能是德国货了。

网友(点评):
用伺服电机的话,你的电器上也增加了成本。那样的话。这个系统做下来没几人能买的起的。

网友(点评):
谢谢,受教了!心血来潮弄的一个东西出来,现在还真是没有想到那么多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小弟愚钝,目前能想到最难的就是如何保证缸体两腔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旦 ...

如果用双向旋转的泵,再用伺服电机,这样的话缸体两腔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可以在伺服电机的转速上动脑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
换个图看看先:

想象力远比知识重要,有了目标为了实现它不停地努力,失败就有了教训,教训实际上就是知识的一种,他告诉你这条路行不通,那么就换种方法,我认为这就是想象力与知识的关系,想象力和创新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在小时后几乎被扼杀得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是有点无奈的感觉,但是还是要继续向前哦~~

网友:
说穿了这基本就是闭式回路的构思。增加一个补油泵,泵的进出口可互换。
变频容积控制可实现,双向变量泵可实现。
对执行器两侧面积不等的可用类似液压变压器的方案解决!

网友(点评):
这些细节方面的东东,小弟不通,在此向大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双向旋转的泵,再用伺服电机,这样的话缸体两腔容积变化量时刻相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可以在伺服 ...

网友(点评):
你是很有想法的人。问题的解决从整个系统考虑,不要只盯着矛盾的一个点。从其他角度考虑可能就要好多了。 变量的缸还几乎无法实现。 对不对称的缸,你可以参考液压变压器原理试试

网友(点评):
哈哈,谁叫我是个外行,那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我还真是不懂。我说自己不懂,其实是真的不懂,这个问题还是交给既有兴趣又有实力的高人们去解决吧哈哈~~

网友(点评):
其实你要达到左右腔容积相等,不在泵方面想办法的话,不改变液压缸的结构估计很难,建议1、用双活塞杆;2、用差动

网友:
关于这个帖子我还是要顶一下:
先说这种系统的作用:
1.最起码可以做到节能,在国外节能系统是一项新技术,系统相对发热量比较少。
2.控制回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可以做到频繁的换向,我看了德国试验样机,油缸换向比较块。他们已经应用到冲床上面了。
我个人觉得关键技术有:
1.就像贝贝版主所说,需要一个闭式的液压系统和一个补油小系统。
2.泵可以正反转,要是控制精度比较高,泵的容积效率要高 。
3变频伺服电机响应时间要求比较块,能够承受频繁的换向,电机刹车要好才能获得好的压力曲线。
4.对液压执行元件制造要求相对要高点。管路需要尽量采用油路板连接。
5.要实现压力闭环需要装压力传感器,要实现压力闭环控制,采集压力型号与伺服电机的扭矩进行匹配。
6要实现油缸速度闭环需要装位移传感器,速度控制采集信号输入到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上
7.其实在伺服电机+定量泵系统,首先实现的是流量匹配,然后实现的压力匹配。这个问题有时候才写程序时候还是很让人纠结的。
呵呵,写了有点乱,睡觉了!

网友:
油研的SA1039

网友:
本社区看到的,感觉比较好,单向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Q=VA,速度一致左右两腔的流量不可能一样,目前据我所知也没有能作正反转的泵,进出油口的大小一般都不一样 ...

有双向泵的

网友:
利用弹簧或者其他什么结构使得活塞杆的里面这端大小可以变化,这样使得左右两侧面积相等,流量就可以相等

网友(点评):
哈哈,liuboy兄高见。这种锥形缸体我也想到过,但是对活塞要求很高,因为需要适应缸体形态。再就是密封问题可能不好解决。

网友:
我也不怎么懂液压,但是从流体动力学的角度讲,要做出双向旋转的泵是不现实的吧。一种泵如果正转对流体做工效率很高,那反转的效率应该会很低,除非内部结构是可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要达到左右腔容积相等,就你的图而言不在泵方面想办法的话,不改变液压缸的结构估计很难,建议1、用双活塞杆;2、用差动 。就不知道你的需求了。

网友:
闭式回路?

网友:
这种回路  是有的 也可以实现但不是你这样  稍微调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
液压系统,泄漏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你的系统流量总在变化,所以行不通啊,

网友:
液压方面的设备,密封性始终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用双出杆油缸,能不能?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的,进一步优化一下油路也许可行。

网友:
日本太阳铁工已经有这样的产品了,是液压伺服装置,不需要油箱的。可以实现压力以及位移的精确控制。

网友:
你要使两边的流量一样,可以国加个补油泵,但是在反转高压端的脉冲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这就要看高手们怎么玩了~~

网友:
精神可嘉,理论是可行的,现实是残酷的.

网友(点评):
呵呵,正因为现实跟理想有差距所以才催人奋进~~

网友:
这个在行走机械里面应该还是常见吧  不过那个液压缸换成液压马达了
就是闭式系统,双向变量液压泵(斜盘柱塞,我知道的力士乐A4VG的就是这种),补油泵补偿泄漏。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大伙儿加把劲一起把这个玩意儿实现了吧!自己搞就不受别人限制。

网友:
想法不错,有新意

网友(点评):
我也只能想想了,真玩起来一窍不通哈哈…

网友:
俩个有杆腔的 活塞杆径一样就可以实现体积变化增减一致,补偿的油液应该和俩个腔联通再加上个单向阀就可以了。不过动力源的选择只能是电机了

网友(点评):
貌似当下工业液压系统的动力来源都是电机了吧?汽车除外。

网友(点评):
是啊,自走机械都要内燃机来做动力源,看使用环境了!

网友:
是我没看懂还是怎么回事,这个不是很简单吗. 双杆油缸不就是这样.只不过是用的换向阀 从某种意义来说也算是一种双向泵. 补偿液未画出

网友:
这是泵控系统,是液压的前沿技术,基本原理类似这个,当然不是直接这样驱动油缸。

现代的伺服泵技术发展起来了,泵控系统要优于阀控系统,节省能源,而且调节方便,现代很多超大吨位的压力机都开始采用这种结构了,节省的能源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点评):
您也许就是传说中的高手了吧?膜拜!!

网友:
问题是当缸体达到最大行程是无法形成一个封闭的油路!加个换向阀和溢流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大侠很细心,看出了图中的缺陷。不过图是那样画的,但是改变油管与缸体的连接位置一样可以形成封闭油路,这个不是问题。至于阀,那肯定是要有的。具体怎么弄,那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
两腔进出油量一致用双活塞杆缸。所说的回路可能就是想要闭式回路。

网友:
双出杆的油缸,两腔的面积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F:
这种结构已经有了,沈阳Z3050摇臂钻床的加紧机构就是。但比你画的更完善,解决了前后腔面积不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结构已经有了,沈阳Z3050摇臂钻床的加紧机构就是。但比你画的更完善,解决了前后腔面积不等的问题。

大侠可否展示一下?小弟想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网友:
把双出杆液压缸换成双向液压马达,补油回路和过载阀两边都接上的话,原理上就是行走机械里面的闭式回路。不知道你的重点是马达换成液压缸是否实现,还是说原理是否实现

网友:
楼主看看差动液压缸

网友:
也就靠液压泵的正反转推动液压缸伸出或缩回。在泵和缸之间的两条管路上加装两套补油阀和溢流阀。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办到,李大侠好思路~~

网友:
bu qingchu shi sha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要保持活塞杆受到力的时候不移动该怎么办呢?如果只靠活塞杆与腔体还有泵的静摩擦力应该不能承受过大的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