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清洗流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2-07-27):
请教大家,液压缸的清洗流程是什么样的,清洗过程中都需要对油缸做哪些处理

网友:
等待回答

网友:
如果油缸还能使用的情况下(免拆清洗),可以用另一装有清洗油的液压泵对油缸进行清洗。

网友:
搞的好点。密封损坏,活塞筒,活塞或活塞杆没拉毛,无损的。装起来试压无内泄的或外泄的。
- T' k1 [2 q7 f& w在解体的时候 把老活塞筒用气割枪把油漆拷了,从新刷漆,就和新的一样。用起来也爽

网友:
用煤油作N次空循环,再换油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装配前要对液压缸的缸体进行清洗,请教各位,这个过程需要对缸进行哪些处理

网友:
清洗--干燥--防止油缸里有异物

网友:
缸筒在装配前的清洗流程如下:清洗剂清洗(加热)——清水清洗(加热)——风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