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机体产生裂纹的原因有哪些?怎样检查?

楼主(2012-07-27):
机体产生裂纹的原因有哪些?怎样检查?
机体产生的裂纹常见的原因是:
1)、冷却水在机体缸头中,在冬季停车后没有及时放水而冻结;
2)、由于铸件铸造 时产生的内应力,在使用中振动后逐渐扩大明显;
3)、由于发生机械事故而引起的,如活塞破裂、连杆螺钉折断,造成连杆折断脱落,或曲轴上的平衡铁飞出打坏机体或气伐中零件脱落顶坏缸头等。
检查方法有如下几种:
1)、渗透煤油法:检查时,先用浸透煤油的棉纱头擦拭机体和缸头,怀疑有裂纹的地方,然后再用干的棉纱头将煤油擦去,并立即涂上白粉,这时,有裂纹的地方,煤油就渗透到白粉上,裂纹的部位和长短就清楚地显示出来。
2)、水压法:水压法是用提高冷却水压力的方法来检查裂纹部位。
在设备条件较好的修理厂,水压检查是在专门设备一水压试验器上进行的。在设备条件较差的单位,有的是用普通手压水泵改制简易设备,检查时,先将机体或缸头的水管接头设法堵住,只把其中一个水管接头用橡皮管与水泵出水口连接起来,机体上平面应选用尺寸相当的专用盖板,使冷却水不能外溢。然后打开开关压动水泵,使水进入冷却水套。待开关出水后再将开关关闭,继续压动水泵,使压力表指针达3-4个大气压时即停止供水。
这时,可仔细查看机体,缸头的上下内外有无漏水或渗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