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8的Q235钢筋如何弯曲一周成为一个环?

楼主(2012-07-27):
由于厂里设备有限,且此零件只加工4件!如何才能做出产品?

楼主:
我做了一个简易的弯模,把圆钢烧热后靠在模具上敲两个半圆后焊接,不知道合适么!

网友(点评):
尺寸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卷一圈,然后焊接就可以吧

网友(点评):
直径28的圆钢直接卷的动么。。。

网友(点评):
没问题,30的我都圈过!气焊把子烤着慢慢来就是,不用砸,烤红后一砸钢筋就扁了,加长套管人工圈就可以的,不过烧的不够不要硬圈,否则钢筋会和模具不符。记住哪里要出弯烤哪里,哪里不需要变形要保持原色,红软黑硬

网友(点评):
昨天下午我把杆子拿车间去做了一个实验,烧红了直接能弯动

网友A:
有旧点的车床吗?不要用好的,呵呵知道怎么缠弹簧吗?直接缠四圈,要慢点,28的钢筋力量太大,气焊把子烤着缠,芯子做的要比需要的直径小些,会有点回弹。完事,割开,并口焊接。

网友(点评):
正解,也可以用滚圆机,多缠几圈,割掉焊接。

网友:
如果量很小,可以用红弯,量大的话,可以用圈圆机进行弯,事后可能要用红整。

网友:
2楼的方法不错,也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
圈径不大,批量也不大,车床加工算了

网友:
多粗的料

网友(点评):
我那个靠 直径28 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旧点的车床吗?不要用好的,呵呵知道怎么缠弹簧吗?直接缠四圈,要慢点,28的钢筋力量太大,气焊把子烤着 ...

对不起,我的失误!我没有表达清楚,圆环的中径为322,用车床貌似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