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6mm的不锈钢你们能达到多快的速度?

楼主(2012-07-27):
各位同行切

6mm的不锈钢你们能达到多快的速度?大地的机器连续工作用多高的压力经济性比较高?

网友:
220-240左右切割速度,大地的多少的压力。我用的机器最高380经济实惠的是在320左右。厂家说的!

网友:
大地机子切断速度240.福禄机子切断速度670.大地的保持在压力300最好吧!

网友(点评):
我用的压力310直线切断速度390

网友:
福禄的有670吗?
用什么沙子?   沙流量是多少?切割是不是完全断的那种?
测试的话不现实,
正常在350我都满足了。

楼主:
厂家演示的时候都是用的好砂,2000多一吨,所以切割速度很快,我们用户谁能用得起那么贵的沙子?所以切割速度比起厂家演示的就差远了。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

网友:
Flow在演示现场都会跟客户介绍砂子的质量急影响的速度,这点客户需有明白.国产水切割用好砂子也割不到这个速度,更何况有很多国产机演示时候用的是金刚砂.

楼主:
大地的厂家只让用300mpa的压力,速度能达到250mm左右,这玩意简直是电老虎,砂老虎,这两项的费用太大。现在让激光顶的利润太低啦!

网友:
砂量使用量多少很大情况下取决于刀头附件的小砂漏桶的设计,据我的经验,Flow设备在切割5mm以下的薄板,基本上一分钟的砂子用量在7~8两,切割10mm~20mm的板材用砂量一分钟在1斤左右,切割20mm~40mm板材用砂量每分钟1.2斤左右。以上这些数据误差不会很大。很多国产砂由于质量太差,颗粒不均匀,导致切割效果变差,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大砂流量继续切割。使用国产及便宜的一塌糊涂的砂子,只会增加成本。OVER

楼主:
在厂家看演示的机器切30mm的不锈钢能达到60mm。现在我切16mm的碳钢才勉强达到120mm。厂家说用200多一吨的砂速度能上去但上多少没法说。这不是坑人吗?

网友:
30*60=1800,120*12=1920。所以差不多。

网友:
30*60=1800,120*16=1920。所以差不多。

楼主:
你们说用2000-3000一吨的砂我们做对外加工的用得起吗?那不要赔个底儿掉吗?厚度加一点速度就下降的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厂家看演示的机器切30mm的不锈钢能达到60mm。现在我切16mm的碳钢才勉强达到120mm。厂家说用200多一吨的砂 ...

你说的 200多一吨, 是指人民币200多吗? 他和你说的是美元吧?

现在邢台出的砂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也要 人民币400一吨 (问题是邢台部分厂家出来的产品里有大量的黄泥,影响切割力)。

目前东海出的砂还可以, 磁选3次的砂 出厂价是大约人民币850一吨。 只是在使用前要用60目的网过一次, 把里面的大颗粒砂去掉就行了。

楼主:
是2千多人民币一吨,我少输了一个零。

网友(2012-09-08):
引用 楼主:
在厂家看演示的机器切30mm的不锈钢能达到60mm。现在我切16mm的碳钢才勉强达到120mm。厂家说用200多一吨的砂 ...

有200多的砂?是不是那种和黄沙颜色差不多的啊!有一次我在北京一家见过质量很差的,

网友:
大地3040的,
压力310宝石0.3沙管1.02 连云港600一吨的沙。沙流量每小时1袋
6毫米的切断速度在470毫米左右/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