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十几年设计,如何才能达到实际操作五轴的基本能力

楼主(2012-07-27):
       公司准备进几台五轴,搞了十几年的机械设计、工艺,有些经验,会通用机床的操作。但没有涉及数控制造。

请教各位数控制造前辈,鄙人的情况还需要掌握哪些知识(最好推荐些书籍)才能达到实际操作五轴的基本能力。谢谢。

网友:
做过二轴的路过!

网友:
楼主是想开5轴机是吗?
这个很简单
找卖机床的厂商专业对口的培训就搞定了
少则10来天多则3个月

网友:
光看书是木用滴,理论和实际一定要相结合。

网友:
建议从三轴机器学习  然后5轴机器 多用软件编程  努力学CAM软件把

网友:
兄弟的从基本的学起,呵呵,我操作股票五轴的车铣复合,还是的有些3轴等的知识

网友:
在哪的啊,招个学工不啊?会三轴,不过经验不太多

网友:
单是操作的话,购买机器的时候应该就有操作说明书,而且一般还有培训呀。通过这个再实际的操作操作应该就基本可以完成操作这台机器了

网友:
建议 楼主虽然说你你有设计和工艺经验但是不一定懂得加工时遇到的麻烦。我干五轴也有两年多了。接触数控也就四年。
废话不多说。先从 三轴干起起码懂得 编程 也程序检验,学习一个CAM  软件(五轴编程基本都是用CAM),五轴编程无非就是在三轴基础上加了一些坐标变换与联动加工(刀轴形式建立),刚开我不建议直接在机床上试做这个撞机成本会很高。我建议楼主学完CAM后再 学习下VERICUT 仿真,将代码用它仿真你可以知道了解五轴动作的形式并且保证加工代码的安全性。
提醒一点五轴后置处理文件是很难找的!!!!!我呢现在用的是PM 机器 海德汉系统 德玛吉75v  。
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加我qq:7224568 愿意一起分享,一起探讨经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不是有五个手指吗?一个手指按一个键,就可以五轴联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