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总装设备,有无专业做这个的企业?

楼主(2012-07-27):
新手请教各位:
       关于液压缸总装设备,现在国内外市场上有没有专业制造该设备的企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设备型号或图片。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国内做的比较好的 有福州锦达,是比较专业的,给小松,三一,中联都做过。

网友(点评):
查到些,请问还有别的机械公司生产么,比较知名的。

网友:
看一下大型的制造业企业吧。徐工、三一等

网友:
肯定有,只要有市场就会有人去做,要问问做液压缸的厂家。

网友:
小企业都是自己做个简单的工具就解决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液压缸基本靠敲敲打打装起来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该公司的油缸活塞格来圈怎么装的,请教(完美装法)

网友B:
我们这活塞进来先超声波清洗然后压无油轴承压好之后再洗一次,格兰圈那个是用类似电饭煲的东西加热后套上去的,o型圈那些就用前面磨光滑的螺丝刀撬进去。然后再送组装车间基本就这过程,不过缸桶的清洗有点喜剧好像是用风枪之类的先吹然后用一个大电钻加一个清洁头类似拖把的东西插进去来回走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格来圈我用油加热过,装上去同样会变大。我的油缸活塞直径150CM

网友(点评):
我们分厂的那规格就多了去了小到随车吊用的大到1200吨的变幅各种规格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活塞进来先超声波清洗然后压无油轴承压好之后再洗一次,格兰圈那个是用类似电饭煲的东西加热后套上去 ...

是否在手电钻上夹住长杆,杆头上有棉绒布或线的那种?

网友(点评):
回答正确

网友:
格莱圈加热安装后还需要模具保形才行

网友(点评):
我也很少去分厂 偶尔去也是跟供应商去玩去的

网友(点评):
嘿嘿,老师就是老师。是的我看到好多回答,都是让格来圈变大,都没考虑变大怎么收回来。

网友(点评):
其实我每次都是做工具压回来的。网上都说加热装上就好,我还以为会缩回来呢。以为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我是看资料那样说,然后在自己曾经设计过的缸上让人加热保形做的,但自己没有参与,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做的比较好的 有福州锦达,是比较专业的,给小松,三一,中联都做过。

谢谢!

网友:
我是学校的人,纸上谈兵还有点资本的,呵呵
也曾经在工厂里边,修理一齿轮泵侧板,我知道要研,但我坚决不动手,就让师傅动手,因为知道自己只会纸上谈兵,呵呵
也曾经对一个负载敏感泵动手自己干,冒着风险在一阻尼孔里塞了铜丝,最终彻底解决性能问题,这种动手还敢干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活塞进来先超声波清洗然后压无油轴承压好之后再洗一次,格兰圈那个是用类似电饭煲的东西加热后套上去 ...

擦缸管特别是细长的俺们学解放军擦大炮的办法,但这很累人,后来用马达做了一擦管机,杆头就不用棉绒或线,改用卫生纸,只要来回推动小车就可以了。

网友:
格莱密封我们这有用打包带保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做的比较好的 有福州锦达,是比较专业的,给小松,三一,中联都做过。

国内的大型机械的话  还有徐工、柳工,加上三一、中联应该就是前四位了

网友:
上海胡氏机械,也是装缸设备的,给我们这里做过,但做的最好的是韩国的先进自动化

网友C:
格来圈加热到多少度,常温后缩不回来原尺寸怎么办。

网友:
肯定有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格来圈加热到多少度,常温后缩不回来原尺寸怎么办。

一般使用 整形工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使用 整形工装的。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有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