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产品螺纹止规过 ,全部退货,很是不爽

楼主(2012-07-27):
最近做的产品螺纹止规过 ,全部退货。。。汗啊。  老板打电话问我  ,到底怎么跟操作手说的 。我就说通规通 止规止   ,我再三跟操作工明确 ,一定每个都要旋一下 ,按照通规通过 止规。不过做 《每个都旋是因为厂里现在只做那一种活 不忙》,结果交出去了全退回。。。。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操作工的原因。。。是不是我不能很好的表达 所对操作工的要求  ,累啊。

网友:
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有没有对他的工作进行复查呢?或者派个人对产品质量进行抽查。

网友(点评):
复查的 基本每天3次 我查的都是OK的 一天前序产量120件左右 螺纹这道工序半天就可以搞定,所以要求操作手全检 。。。还是出了这样的问题。。头疼

网友:
和产品冷热状态也有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肯定是你的原因了  你连最基本的检查都不查

网友:
1、这种事情不可以拿嘴拱的,一定要有文字的工艺文件。

2、树首件,还要自检、互检、专检三检制。

3、明确检验规范。比如检测时工件温度等。

网友(点评):
谢谢啊 条件有限啊 不过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创造条件

网友(点评):
条件不高

网友:
说明交代任务后需要确认吧。
前几天在客户那里,让他们把3号里侧和4号里侧的零件拆下来然后打孔移位再装上去。
因为0号到6号的里侧外侧都有该零件,所以客户就装错了,实际装的是4号里侧和4号外侧,
当时也没确认,结果过了两天才发现。

网友A:
质量管理不到位,这个也没必要每件都捡,不知道每班的产量多少,几十个或者按情况两小时拧一下就可以,而且对操作工来说也轻松些,一般来说做到换刀具、交接班后首检,按时按量自检,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再有专人巡检(抽检)大批量产品质量就可以得到控制

网友(点评):
前序跟不上车螺纹这到工序 ,所以要求操作工全检,工厂规模小 加我就3个人干活,我要调机又要干活 我也是一段时间去检一下的我检的都合格的 老板说可能是混进去一个两个 被客户抽检到结果是全部退回。。

网友(点评):
老板是我亲戚 错了也不好说 可越是不说吧 我心里越闷 说了吧我又觉得 委屈 我确实占大部分的责任 哎,我也累 干活加调机又要质量。。。闷的慌。。

网友:
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网友:
管理上的问题
1.自检有书面检查表确认吗?
2.有巡检吗?
3.有成品检验吗?
4.调试后以及刀具等交换后有首检吗?

网友:
就3个人的工厂,你们还想让他上个质检部啊,楼主都说了,让工人自检,而且是全检,他也抽检,我估计是工人偷懒,一部分没有自检,他也没抽到,结果让客户抽到了

网友(点评):
只是在工厂的现状我们很难去弄质检部 。小单位和大单位也没有比 我们小厂去年才成立的9台数控,现状是有机器没订单 ,有订单小批量,采取全检,原因很简单,在赶上交货的前提下!本身订单少不愿因为质量失去客户

网友(点评):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推脱我的责任 所以 大家说的质检流程 确实很重要啊

网友(点评):
对,小厂子,在周边一定要留下质量好的口碑,才好生存

网友:
叫工艺编写工艺文件,螺纹相关100%全检,交给相关检验操作人员,如无其他特别原因,相关检验人员需要对检出的产品负责

网友:
仅仅通规通,止规止是不够的,应为你这个通了,别的在公差范围内的不一定就通了,应该给个严格的公差,一般是工件公差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网友:
估计是热胀冷缩的原因。不过一般车床不会有这问题的,要是攻丝之类就会有这情况。

网友:
应该是管理流程上的问题:
1、需要有该工序的作业指示书
2、调试后稳定的第一个产品必须全检,员工自检且多少时间需要记录,巡检需多少时间检查一下
3、最终完成品后需要抽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管理不到位,这个也没必要每件都捡,不知道每班的产量多少,几十个或者按情况两小时拧一下就可以,而且 ...

有的小厂就认为不就是个螺孔吗?螺丝能拧进去,只要不乱牙,深度够,就ok了,其实不然,要求高的,底孔都是有公差的,比如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改如何是好呢?赶紧自己全检,把不合格品挑出来吧!一定要严格按要求控制自检频率,即使有不合格品产生了,后面发现,也能很好的追溯查找,保证没有不合格品的产出

网友(点评):
确实啊 不过对个人来说 每个订单只要带螺纹的 我都很谨慎的 复杂的产品一旦涉及到螺纹,交货没问题全票通过那最好 如果有一件不好,那对不起的啊 哎

网友B:
我们原来给日本的客商加工过一批工件,螺纹要求是比较高的,不过我们下面干活的人他们有办法让产品全部通过验收,一些产品加工好了,但是检查出来螺纹止规过了,我们的工人用简单的办法处理一下就可以达到标准的。主要是培养工人的责任心吧(外加一些小小的技巧,你的产品想办法处理一下就可以达标)如果需要帮忙加我QQ542716495 杭州 机械工程师 刘

网友(点评):
直接说出来吧,别这么小气

网友(点评):
就是野路子,使螺纹变形。

网友(点评):
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在里面的,不是野路子。要不然产品报废了就损失大了,刚开始我们是焊上重新钻孔攻丝,费工费时。产品质量还不好,后来处理到外观上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还合格(那些不合格工件只是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点评):
额额额 这样还有技巧啊 。。。好吧 如果有请直接点好吗?我们需要的 是问题和解答 不需要调情

网友:
家庭作坊,不经过退货,那能知道质量的重要性。吃过了亏,下次才能明白。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一直是普遍存在的 确实啊

网友:
还是你自己没有确认好

网友:
楼上都讲了温度,三检制度。你们的合格率多少,客户要求是多少?以你厂的现状,是否需要你全数亲自确认?

网友:
可以有书面的标准   或许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原来给日本的客商加工过一批工件,螺纹要求是比较高的,不过我们下面干活的人他们有办法让产品全部通过 ...

我们以前就拿个东西塞里面,轻轻的敲一下就行了,通规能,止规止,哈哈!

网友(点评):
小日本的东西 苛刻的 不好都不会退的 其实都用掉了

网友:
讲了这么多都是个素质问题 ,想让初中还没毕业的操作工给你做多好的东西出来,美的吧你。小工厂的问题都在这里。

网友(点评):
瞧不起初中生?????

网友(点评):
不是瞧不起初中生 只是有点学历还是好一点的 反之有学历了资格也老 多少单位用得起啊!

网友(点评):
何必这么敏感,都扯到瞧不瞧的起上了。我的意思是大多数的工人没有受过比较正规的职业教育(包括了文化教育或者职业学校的教育,今天看这行好干就干这个,明天看那行好干就干那个,那个文化素质的根没有扎下来

网友:
工作程序没建立
责任追究谁的过

网友:
工人计时就偷懒,计件想赚多点钱,也不一定会按你要求的去做,忙得来的话还是靠自己吧

网友(点评):
确实啊 那个小家伙原来做插秧机上的零件 计时一天做150件 ,我试过8小时完全可以做250以上的,看两台机, 老板看做不出活就定出单价4毛一件结果吓人一跳 一天8小时产值270件 晕啊

楼主:
老板是我叔叔 也不能算是管理级别 厂里只有我一个人编编程序 不过都是简单的 难得我也不会 我去年才会编程。。。。。

网友:
曾经我做过一些工件通规不通 止规不止,有哪位知道原因吗

网友(点评):
车出来后变形吗?或许螺纹规不标准吗? 检查螺纹大径,中径,底径,要么就是刀的角度不对 , 都试试 排除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很有可能的问题就是螺纹刀刀尖掉了一小粒。

网友(点评):
就是中经 的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中经 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