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马达压力切断的工作步骤,哪位高手讲讲

楼主(2012-07-27):
哪位大仙能讲解一下力士乐马达压力切断的工作步骤

网友:
同问同步液压马达的工作原理。来点解剖性的,构造解说。谢谢
比如说同步马达为什么齿轮杆长,一长一短?齿轮两面黄铜挡块为什么有边口,还要加密封小块?请多多指教一二

网友:
楼上你不会问 制动阀的工作原理吧 马达为什么制动吧

网友A:
是马达还是泵,第一次听说马达的压力切断,我无知了

网友:
呵呵,专业工程机械而已呀系统设计:3220357@qq.com

楼主(2012-08-28):
引用 网友A:
是马达还是泵,第一次听说马达的压力切断,我无知了

有的,力士乐A6VE有几款是压力切断的。。。。我知道压力切断的要点,就是当进油压力大于阀设定压力时,阀打开,马达开始朝大排量转变。有谁懂啊,加个QQ,教我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马达还是泵,第一次听说马达的压力切断,我无知了

不仅泵有压力切断,马达也有的,力士乐A6VE有几款是压力切断的。。。。我知道压力切断的要点,就是当进油压力大于阀设定压力时,阀打开,马达开始朝大排量转变。有谁懂啊,加个QQ,教我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仅泵有压力切断,马达也有的,力士乐A6VE有几款是压力切断的。。。。我知道压力切断的要点,就是当进油 ...

我今天看了下样本,选型上是有压力切断,但是样本里没有马达原理图,所以没法分析,你能提供个原理图吗

网友B:
问题具体一点,能附一个原理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具体一点,能附一个原理图么?

这个够不够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看了下样本,选型上是有压力切断,但是样本里没有马达原理图,所以没法分析,你能提供个原理图吗

这个是力士乐A6VM款型的马达,用在卷扬上的案例,打比方从A口进油,少部分打开单向阀进到液控比例阀中,一部分进到马达变量油缸有杆腔,帮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力士乐A6VM款型的马达,用在卷扬上的案例,打比方从A口进油,少部分打开单向阀进到液控比例阀中,一 ...

我的理解,下面的那个阀是控制变量活塞的,根据比例阀的阀芯行程控制马达排量,即Y8信号越强,排量越小,马达转速越高,这就是HD1D控制,马达控制起点在最大排量。上面的那个阀就是你所说的是压力切断阀,当任一回路的压力达到设定值,变量活塞无杆腔回油,高压油进入有杆腔,使得马达排量最大,其实这个压力切断与泵上的压力切断正好相反,这个更像是过载控制,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立刻增大马大排量到最大来降低工作压力,以防止压力过高。

网友B:
我试着讲一下。我们主卷用的是HDID的控制方式,原理和这个电控的差不多。
1阀右面弹簧确定切断压力。工作压力作用在1左边,当工作压力小于切断压力,则变量油缸无杆腔的油流到阀2。
一、电控过程
阀2电磁铁Y8不通电(或电流小)时,变量油缸无杆腔接通油箱,而变量油缸有杆腔接压力油,则油缸右移,马达排量变小;电磁铁Y8通电(或者说电流较大)时,则变量油缸无杆腔接通高压油,而变量油缸有杆腔也接通高压油,虽然油缸活塞两侧压力相同,但是由于受力面积不同,所以无杆腔受力大,油缸左移,马达排量变大。
二、压力切断过程
当系统压力超过阀1的设定压力,则油缸无杆腔直接接入油箱,不经过阀2。这样油缸右移,马达排量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着讲一下。我们主卷用的是HDID的控制方式,原理和这个电控的差不多。
1阀右面弹簧确定切断压力。工作压 ...

小于切断压力,无杆腔的油怎么能电磁阀的呀。看切断阀和电磁阀的右位箭头指向正好是相对的,搞不懂。。。。
能帮我分析一下,吊重时候马达的变量和切断步骤吗,当负载比较小时,怎样工作,负载很大时,怎样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于切断压力,无杆腔的油怎么能电磁阀的呀。看切断阀和电磁阀的右位箭头指向正好是相对的,搞不懂。。。 ...

这个和箭头没关系,是通流的,流向压力低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箭头没关系,是通流的,流向压力低的方向

这样的阀其他位也都是这样吗?跟符号上的箭头方向没有关系,只跟高低压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阀其他位也都是这样吗?跟符号上的箭头方向没有关系,只跟高低压有关。

恩,除非阀的油路里有单向阀。

网友:
在马达的后面有很多摩擦片,就是离合器的摩擦片,通过摩擦阻力锁住马达转动!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普通液压马达和一个离合器组装在一起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除非阀的油路里有单向阀。

嗯嗯。我还一直搞不懂节流阀,液压油经过节流孔,流量是小了,但是压力不变大了吗,这样阀前压力不就大了么,另外我对管道面积,压力,流量这三个一直都搞不清,有个公式是Q=CA*(2P/p)^1/2,控制P不变,A与Q成正比,但是如何控制P不变化,A与P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还一直搞不懂节流阀,液压油经过节流孔,流量是小了,但是压力不变大了吗,这样阀前压力不就大了 ...

1.节流阀开口变小,流量变小,在节流阀的压降变大。阀进口压力不便,则出口压力变小。
2.节流阀的压降不变可以通过压力补偿器控制。使其压降等于压力补偿器的弹簧的压力。如图(1)
3.当节流阀的压降不便,则节流阀的流量只与开口面积A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