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谁把砂温等控制住,恭喜你,砂系统就会非常稳定

楼主(2012-07-27):
这一周,忙的要死!只要有型砂和曲轴,新产品曲轴开发阶段,忙的要死。
型砂,夏天主要是控制砂温,只要谁把砂温等控制住,恭喜你,砂系统就会非常稳定,产品不会有大的波动。如果,没有控制住砂温,那么,砂孔,掉砂,浇铸漏水等等问题就会出现。
而开发中的曲轴,主要是材质方面。只要功课材质方面,那么曲轴这一块来说就简单多。错模量和全尺寸相对简单些!

网友:
曲轴不都是锻造的吗???难道是先铸造成型然后锻造然后机加工?

网友(点评):
曲轴有锻造有铸造的!

网友(点评):
我感觉卡车用曲轴多采用锻造,轿车用曲轴多采用铸造。

网友:
砂温怎么控制的呢?放烤炉里?

网友:
我对沙模不懂,但是以前听说过,做木模倒沙模,沙模里面走水管

网友:
对啊对啊,怎么才能将沙温控制好哦

网友:
楼主说的对。请问楼主,你们是怎么控制砂温的?

网友(2013-06-30):
楼主砂温控制的很好吗?夏天最高多少度啊?

网友:
夏天主要是降温了,如果是自硬砂,温度高影响砂子硬化速度,造成砂型强度差。如果是粘土砂,温度高会使水分过度蒸发,形成水蒸气,造成型砂强度不够或者出现铸造气孔。

网友(2015-12-14):
砂温是指砂线的温度还是啥时候?

网友(2020-11-18):
是指型砂吧

网友(2024-12-07):
控制温度?一般是控制在多少度啊?南方湿度大,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