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铸造线的一个油缸缸筒严重拉伤,如何修复?

楼主(2012-07-27):
最近铸造线的一个油缸缸筒严重拉伤,请问如何修复?缸筒的内径为140mm。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好保证正常使用,有此经验的请发表一下观点。不胜感激。

网友:
你说缸筒严重拉伤,一下子修复不可能,因为这己是报废标准了,换一个吧。

网友:
拆下来去去毛刺,换上新的密封件,将就用。现在赶紧去买新的装上。

网友:
拉的槽子不深就去毛刺,抛光,换导程圈,换Y圈,在检查滑块和油缸杆有没有憋着,搞好后赶紧做缸

网友A:
据说俺们这有一神人,不管缸体拉伤多严重,都可以修复,采用电焊加手工研磨,干活时从不让人看。而且他的焊工水平20多岁时,机械厂的师傅无人可比。【不要相信哥,哥只是个传说。】

网友:
改作柱塞缸用吧,免修

网友:
可以修复。冷焊加研孔。

网友:
呵呵,严重拉伤一般是报废了,修修的总会损伤密封件,导致漏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俺们这有一神人,不管缸体拉伤多严重,都可以修复,采用电焊加手工研磨,干活时从不让人看。而且他的焊 ...

你石家庄的吧,见过,也会过手,他那种活完工后缸体有微量变形,太长的缸管神仙也没法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石家庄的吧,见过,也会过手,他那种活完工后缸体有微量变形,太长的缸管神仙也没法儿……

是啊,会有微量变形。

网友:
140缸径,能进去电焊吗,外端可以,里面能吗,槽子不深就去毛刺,抛光,换导程圈,换Y圈,先用着,要有备件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