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材料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2-07-27):
我们在进行零件设计的时候,经常会在零件图纸的技术要求上对零件的热处理做出相应的要求。

比如:材料为35CrMo,热处理方式为调质处理220HBS-280HBS。我想要问的问题是:

热处理后,是指零件的表面要达到硬度220HBS-280HBS的要求,还是整个零件的硬度至少需要达到220HBS-280HBS的要求。

等高手给与指点。

网友:
调质是零件整体的热处理方式吧

网友:
是整个零件的硬度要求。

网友:
是指零件的表面要达到硬度220HBS-280HBS的要求。每种材料淬火深度是不同的。

网友:
理想状态是零件的任意部位的硬度都在220-280HB,但由于加热方式和材料特性的原因表面和心部会有所偏低.

网友:
应该是整体, 表面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
应该是整体的吧,表面硬度要求高些一般是用淬火了。一般就到R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