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拉料,表面马上出现锈斑!

楼主(2012-07-27):
产品在除油池中浸泡半天后,拿出来放清水池中冲洗,再放到磷酸池中浸泡5分钟后拿出晒干,但是在晒干的同时表面马上出现锈斑。材料是A3拉料。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擦拭干净放在架子上,喷橡胶电梯专用漆(掺香蕉水的,调稀)。2个小时漆干后,收下来放在一起。等取出时就发现粘在一起,掰开来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有谁知道的请告知一声,小弟在这先谢过了。不盛感激。

网友:
像是被什么腐蚀了

网友A:
是用什么液体除油的,如果是用盐酸,考虑是不是浸泡的时间过长了,基材被腐蚀较多。
清水是流动的吗,是不是除油液没清洗干净
看表面几乎都没有磷化膜,考虑是不是磷化时间短,常温磷化5分钟是有点短了,应该是5——15分钟之间,除非每次都是用新的磷化液

网友:
你们的除油是用酸洗吗??如果是那就是除油时间太长了。
一般磷化后晾干都不会生锈的。看你工件上没有磷化膜 不排除磷化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什么液体除油的,如果是用盐酸,考虑是不是浸泡的时间过长了,基材被腐蚀较多。
清水是流动的吗,是不 ...

普通除油剂液体的。清水浸泡和冲洗。今天冲洗的很干净,磷酸池里浸泡10分钟后拿出来还是这样

网友B:
类似情况。
弹簧钢工件加热入油(20#机械油),出油接着进回火炉,500度回火,流水冷却,干后锈迹班班,常有的事情。流水直接用于冷却的。
(我们没有管它,后续还有别的工艺处理。)
!!!是否对水质提出要求,或快速烘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除油剂液体的。清水浸泡和冲洗。今天冲洗的很干净,磷酸池里浸泡10分钟后拿出来还是这样

1、从清水池中到磷化池中间的时间不要太长
2、有可能是你用的磷化液配比不对吧,买配比好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情况。
弹簧钢工件加热入油(20#机械油),出油接着进回火炉,500度回火,流水冷却,干后锈迹班班,常 ...

我们用常温去油的,不存在冷却。还有没有其它情况。

网友:
药水配比问题

网友C:
我们的铸铁件也遇到类似问题,除锈后立马生锈,两个方面解决,第一试试碱性除锈、除油剂(应该叫清洗剂)优选;第二,降低酸浓度,立马清水冲洗,会好一些,  考虑换清洗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铸铁件也遇到类似问题,除锈后立马生锈,两个方面解决,第一试试碱性除锈、除油剂(应该叫清洗剂)优 ...

能不能推荐一种,我可以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
没有看到磷化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