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座底面粗糙度给多少啊?

楼主(2012-07-27):
电机座底面与墙板连接用螺栓连接,给12.5还是6.3?12.5和6.3的加工工序一样吗?

网友:
6.3适合,12.5太粗糙,且平面度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
一般情况下没什么特殊要求,普通的接合面粗糙度给6.3就可以,一般上铣床加工一下就可以达到

网友A:
3.2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最好

大面积,成本就上去了吧。

网友:
6.3

网友:
最好还是把粗糙度做好点吧。。当心太粗糙了,摩擦力不够,电机容易串动螺丝容易松动的哦。。

网友:
可以把电机底座的接触面弄小一点,这样接触面要求6.3,非接触面不用要求。

网友:
图片就是个大体意思,很多铸铁外壳的电机底座都是这样的

网友:
铣床半精加,光一刀就可以啦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6.3就可以啦,最关键的是平面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