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轴转动,我想到的

楼主(2012-07-28):
如图,关于实心圆筒与空心圆筒绕定轴转动(轴垂直于圆筒平面,过圆心),两圆筒材料一样,大小一样
只不过一个实心,一个空心
      现在你们认为,用电机拖动的话,要让它们转起来,哪个费力一些?
        根据伪经验,好像实心圆筒重一些,从静止到运动起来,要的转矩要大一些。
        但是,空心圆筒的转动惯量要大,也就是说,它的状态不容易改变,而且,壁越薄,惯量越大,越不容易
        转动起来,是这样子吗?

网友:
楼主这个说法有误吧。应该是实心圆筒的转动惯量大啊。
对于圆柱体
  当回转轴是圆柱体轴线时,J=mr^2/2
  其中m是圆柱体的质量,r是圆柱体的半径。
对于空心圆柱
  当回转轴为圆柱体轴线时,J=﹙1/2﹚m[(R1)^2-(R2)^2;]
1和R2分别为其外径和内径。

网友(点评):
不对啊,我查了书,空心圆筒的转动惯量里面是“+”,不是“—”,难道书上有问题吗?回头我再看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动手试一下。

网友:
从道理上讲,在相同的材质,相同长度下,钢管的转动惯量会小一些。二楼的公式正确

网友A:
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伪经验啊?转动慢量一肯定是要算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伪经验啊?转动慢量一肯定是要算出来的啊。

空心圆筒式J=1/2m(R^2+r^2)
实心          J=1/2mR^2
空心惯量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心圆筒式J=1/2m(R^2+r^2)
实心          J=1/2mR^2
空心惯量大

呵呵,你形状一样,肯定质量不一样啦,也就是说m不一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形状一样,肯定质量不一样啦,也就是说m不一样啦

嘿嘿,偶居然忘了这一点!~

网友(点评):
呵呵,我发现苦菩提友友蛮逗的,经常出人意外的忘记点什么。还会发明如伪经验之类的名词。呵呵,这样进步真的很快呀!!耳边的风声那是刷刷的。。。。。。。

网友:
好一句伪经验,楼主从哪里整个这个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