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轴承很方便的上流水线

楼主(2012-07-28):
如图,现在是人工将轴承从右边的平台上搬到提升设备上,在经过提升设备自动上到检修工装上去的。不知道有没有直接将轴承很方便的放到提升设备上的工具。减少操作者的劳动强度。至于平衡吊,定柱吊,柔性吊的暂不考虑。我分析过平衡吊是比较好的,但是占地面积太大。听说德国是用真空吸盘直接将轴承运上去的。

网友A:
做个自动的电磁铁装置,把东西吸着往上放,行不啊!

网友(点评):
轴承是一定不能用磁铁的。轴承带磁那就麻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自动的电磁铁装置,把东西吸着往上放,行不啊!

产品OK后,流水线上放个退磁器,从中间一过就OK了!这样还多一道工艺!

网友(点评):
现在有这个想法,但是对退磁机不是很了解。有那种配合流水线的退磁机吗?

网友(点评):
最好不要那样玩

网友:
照片中被提起的物件是水泥制品,照片是链接发表

提取模具的真空吸盘和移动设备

真空吸盘和移动设备

网友(点评):
嗯,确实有这种真空吸盘。现在贵阳轴承厂已经在使用真空吸盘将轴承上线。但是有时候轴承会掉下来

网友:
我日!轴承在平板车上放整齐,整车托举,然后按排推送!为什么老跟一个轴承过不去呢!

网友(点评):
轴承怎么上平板车啊,呵呵,让你一天搬300个轴承试试

网友(点评):
呵呵有来料吧,来料码一起就可以推送了

网友:
要从工位器具就考虑,工位器具就要带这个功能才行

网友:
5楼说的很有道理,换个思路,会很简单

网友:
气动平衡葫芦,就像电动葫芦一样吊在房顶就行,不占多大空间

网友:
国外机械工业真是强大,这样东西希望多发点,

网友:
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做个传装置,直接用皮带传送,不过要破坏现有的机具,重新进行设计改造,

网友(点评):
但是轴承还是要用人工上线啊。现在是在轴承退卸现场要人工装箱,到检修线又要人工上线

网友:
兄弟!说实话我很赞同你的想法,可是再好的想法也得结合实际,你想全自动搬运,老板会不会考虑成本,工人会不会考虑失业,真空吊装每个轴承所需要的吊装成本是多少,故障率是多少,我一天是搬不了300个轴承,可有很多人做的工作比搬300个轴承要重的多,搞设计不是按自己的想法搞就可以的,要结合实际,老板能接受,工人能接受,成本能接受才OK!拆机现场肯定是乱成一团,轴承的摆位肯定不是整齐的,这种情况再怎么想自动化也是需要人工的,与其想搞个自动吊装,还不如要求工人放轴承的时候放到指定的托盘上面,这样还实际点!

网友(点评):
这个生产线是全部新建的,我现在想的方法是轴承起吊设计一个类似工地上搬运砖头的夹具,直接将轴承2头一夹就可以了。关键是如何实现轴承的起吊。气动平衡器我看过,感觉吊具和控制分离,不太方便。

网友:
只要你愿意花一点点钱,别说轴承,空心砖头都能给你抓上去。下图是Joulin 真空抓手应用示例:

网友(2013-05-30):
拆洗阶段就让工人装在托盘上,转移到检修时用可升降的叉车直接放旁边平台上,也就说配个可升降的电动叉车就行了,然后检一套搬一套,这个人力是少不了的了,要不就用机器人检吧。呵呵

鸟兄,我到是对你们清洗用什么设备和清洗剂感兴趣,可否指点下啊。

网友(点评):
清洗设备是我们自己做的,清洗剂是买的无泡清洗剂。是武汉一家厂家生产的。清洗效果主要和清洗工艺有关。先用煤油清洗,然后打开用清洗剂的水冲洗,然后用带防锈剂的水冲洗。最后风干降温。轴承出来后就是干的。

网友(点评):
这是我一年前的问题,现在问题我已全部解决。哈哈再过2个月让大家看看生产线的全貌

网友(点评):
其实起吊筒状工件用这图中的夹具就很好的。想通就好啦嘿嘿,害我几天晚上没睡好

网友(点评):
个人看法:你这个搞复杂了,软索不妥,晃荡。为什么不搞个光杆穿上倾斜移送?

网友(2013-10-24):
换个思路,或许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