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 无极变速

楼主(2012-07-28):
大家谁见过,不用变频器。三相电机就能实现无极变速。我好像见过电动机不变速通过减速机和一套摩擦传的装置实现无极变速。不过现在忘了。那位仁兄有这方面资料啊  谢谢

网友:
还真有这种结构,通过调整摩擦轮接触半径实现的

网友:
磁粉离合器调速。现在很少用了,效率低,扭矩小。

网友:
液力调速、永磁调速,

网友:
电磁调速,很常用的。

网友:
这个无极调速可以通过以下几种办法实现

1,使用滑差调速器,电磁转差离合器由电枢和磁极两部分组成,它们之间无机械联系,可自由转动,只在磁路上通过气隙形成一体。励磁绕组不通过直流励磁电流时,磁极不会转动,相当于接在从动轴上的生产机械与主动轴“分离”;一旦通上电流,磁极就会转动,相当于生产机械与主动轴“结合”,起到离合器的作用,此作用通过电磁作用产生。磁极与电枢之间必须有转差才能产生电流和转矩,因此称为“电磁转差离合器”。其作用原理和感应电动机相似,所以又常把它和拖动它的感应电动机一起称为“滑差电机”。

2,使用磁粉离合器调速,其工作原理与滑差调速近似。磁粉离合器是由传动单元(输入轴)和从动单元(输出轴)合并而成。在两组单元之间的空间,填有粒状的磁粉(休积大约40微米)。当磁性线圈不导电时,转矩不会从传动轴传于从动轴,但如将线圈电磁通电,就由于磁力的作用而吸引磁粉产生硬化现象,在连继滑动之间会把转矩传达。

3,使用手动无极变速器等机械调速装置。有摩擦盘式、皮带式等调速结构。

4,液力耦合调速器。

网友:
电磁调速,又叫滑差电机

网友:
楼主是要使用这套装置吗?那我建议还是用变频器吧,简单方便又经济,相比那个调速器,变频器优点多了去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帮忙啊  主要考虑成本。变频器是不是成本高一点啊

楼主:
变频器可以直接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吗?还是必须用变频电机。听同事说直接控制三相异步电机会绕组发热

网友:
考虑成本,变速范围小,功率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用电磁调速电机,与电机一体的,控制也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