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速是高变低好,还是低变高好?

楼主(2012-07-28):
各位大侠,各路神仙,讨论个问题,
       我要达到2000r/min,请问下是用4级电机变速好还是2级电机变速好?说明下理由!!

网友:
这个需要变频电机,完全需要根据你的设备要求确定扭矩,转速;级数越多,转速越小,在样本上查吧,转速扭矩都要满足才行

网友:
高变低还是低变高主要看你带什么负载!总不会是空载吧?负载情况确定输入功率,然后正确选择电机!

网友A:
高变低是横扭矩   低变高是恒功率
但是 同样功率的电机  四极电机的扭矩比二极大
同时 同样功率的电机  四极电机的个头比二极大

网友:
我们一般用减速器增大扭力

网友:
这个要看你实际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变低是横扭矩   低变高是恒功率
但是 同样功率的电机  四极电机的扭矩比二极大
同时 同样功率的电 ...

谢谢 大师指点

网友:
设计时计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