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怎么做

楼主(2012-07-28):
钢板厚度50MM  直径200MM   在中心钻锥形孔  一边孔直径为20MM 一边为28MM   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
车或铣都可以的,看精度要求

楼主:
公差0.1

网友A:
直接普车加工就可以啦,一点难度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普车加工就可以啦,一点难度都没有

估计要高手才行

网友:
做把成型刀,底孔加工好后,用成型刀一次成型!!

网友:
用数控车,成型刀不大可取。刚毕业的学生都可以车出来,简单。普通车床有一点难度,且效率低。

网友:
普车,分两道工序:
1、钻孔Φ19
2、车锥孔(一次调好位置,不磨刀不换刀,不用重新对刀)一刀吃3.5mm,第二刀吃1mm。

我要是你会把车锥孔的工序两刀一次摇过去(做个专用刀杆,两把刀装到一起)。毕竟厚度只有50mm,粗、精车刀轴向相差50+就可以了。

每次磨刀或换刀时要记得对对刀。

网友:
估计楼主是开普车的。。。。

网友:
数量决定加工方式啊
量大数控
量小普车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