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纸箱上封盖外摊开,哪位社友做过?

楼主(2012-07-28):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装箱机,要求要底部封好的纸箱上四个封盖至少两个长的要摊平。现遇到以下问题:
1,仔细观察纸箱,发现内部有折弯线1条,外部有2条且痕迹很浅,不能起到确定折弯线的位置,用手折了一个,发现折弯线是曲线。
2,向外折弯需要是向内折弯需要的力的好几倍,选择引导型折弯需要输送带有很大的夹持传送力,且切入要把侧边的封盖打下时需要定住箱子,不然封盖没打下来估计箱子就一端翘起了。
由于刚入本行,很多地方都不明白,很多术语也不知道,只能描述我所能想到的大致缺陷,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还望前辈们多多赐教。

网友A:
是否与如下图片相似?希望能给你启示。你最好能提供简单的示意图,让大家知道你问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与如下图片相似?希望能给你启示。你最好能提供简单的示意图,让大家知道你问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

谢谢你的解答,你这张图给我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