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式无杆气缸与机械式无杆气缸哪个更好一点?

楼主(2012-07-28):
磁铁式无杆气缸与机械式无杆气缸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
看你的作用和工况了

网友A(2019-05-07):
磁耦合式的是靠内外磁环的磁性吸合住,这种方式最大的弊病就是会因为外力大于磁性耦合力,导致内部活塞与外部滑块脱离,另外,就算目前不会脱离,频繁的往复运动工况下,由于摩擦产生高温,也会导致内部磁环慢慢消磁,最后内部活塞与外部滑块脱离。最大使用压力在5bar
机械耦合式的活塞与外部的滑块是一体的,所以就不存在脱离的问题,机械耦合的气压可以达到8bar, 会更加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耦合式的是靠内外磁环的磁性吸合住,这种方式最大的弊病就是会因为外力大于磁性耦合力,导致内部活塞与外 ...

有需要可联系我微信 133280223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耦合式的是靠内外磁环的磁性吸合住,这种方式最大的弊病就是会因为外力大于磁性耦合力,导致内部活塞与外 ...

兄弟,专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