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精确固定机构,请教

楼主(2012-07-28):
各位好,现象做个治具测量跳动,如图,基准为13内孔,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固定制品。

网友:
抱小外园,内孔与外圆同时架表检测

网友:
做个很小锥度的心轴吧,既能自定心又能定位。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加工出来呢?

网友:
1,端面加内孔锥头定位夹紧,测量
2,反其道行之,夹外圆量内孔。外圆端面和圆柱面定位,圆柱面用V块定位,这样测量要转化下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