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数控铣床 位置界面 加工件数 怎么清零计数啊?

楼主(2012-07-28):
法拉克数控铣床 位置界面 加工件数 怎么清零计数啊?

网友:
应该是面板有操作,之后有归零。

那会把运行时间清零么。计件清零和那个差不多。

网友:
 必须在MDI 状态可以修改

楼主:
具体点呗,谢谢

网友:
MDI 状态。OFFSET 键按俩下在 向下翻页。里面就有加工件数了。0 input就OK 了!

网友:
一般主界面上有快捷键的,英文键盘上你一个一个按,按中了的话,该数字会闪烁,再按can。我这里是是按p。

网友:
#5方法可行。

网友:
#39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