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0的样条曲线为何不能倒圆角?

楼主(2012-07-29):
如题,为何样条曲线不能与其它直线或圆之间倒圆角?好象以前的旧版本可以倒角的,是不是要在哪里设置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侠有解决方法?急啊!

网友:
将样条曲线转换为多段线就可以倒角了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搞定。

网友(2017-09-26):
能说一下怎么解决的么,谢谢

网友:
小楼听雨hn,你好,可以说一下怎么解决的么,我现在用的中望CAD2017也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