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的铣刀转速,请教

楼主(2012-07-29):
材料是20CrMnTi, 山特的的2片式的刀,切削深度8mm,转速和走刀定不好,我现在用350转,走刀0-05,走刀再快振动很大

网友:
请把你的型号牌号讲清楚 然后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网友:
铣刀型号及刀片材质,刀具悬伸,工装稳定性等等都不说,无法分析。但是既然是2刃的铣刀,直径肯定不会大(估计也就二三十),刀片也不会太大,ap8mm肯定是不正常的。转速和进给也不正常。ap8,s350,f0.05,还不如ap2,s1500,f0.15,既不会振,效率也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刀片型号为1030R08,刀子直经是25

网友:
这位仁兄看来你真是不懂啊,数控你就切深小,快走刀啊,那样效率高

网友(2012-10-23):
看来楼主用的应该是下面这把刀了。
工况良好的话满槽铣切深8mm刀具是能够吃得消的,但是请注意刚性的问题:刀杆的悬伸请尽可能短,短刚性好。
楼主的齿进给0.05明显太低了,最小0.15吧,如果刀片盒子还能找到的话上面有推荐参数。
如果有震动应该降切深而不是进给。

网友(点评):
吃刀量8MM深吃得消,晕呀,如果走刀再快点我保证这个刀杆会断掉。

网友:
20CRMNTI这个材料较粘的,一般用来加工齿轮的多,这样的方肩铣刀切削还是挺轻快的,注意选个较锋利的槽形,
调整下参数,

网友(2013-07-19):
山特维克不是有相应软件计算的吗

网友A:
买了山特的刀得不到技术支持?人家服务应该很到位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山特的刀得不到技术支持?人家服务应该很到位的呀

不一定是在分销商手中买的

网友:
分销商购买的,也可以找山特支持的;

网友:
你的切削参数明显不对啊,哪那么大的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