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1装配体中,为什么钣金件不能被镜像呢?

楼主(2012-07-29):
各位大侠,solidworks2011装配体中,为什么钣金件不能被镜像呢?

网友A:
诶,现在用SW的公司还这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诶,现在用SW的公司还这么多吗

怎么这么说呢?

网友:
我觉得在机械设计这块用SW的还是挺多的,也很好用

网友A:
哦,我们公司也是用这个。但看其他同学都是用UG,PRO-E什么的,还以为用SW的很少了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跟个人习惯有关系,一般都会用自己最熟练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们公司也是用这个。但看其他同学都是用UG,PRO-E什么的,还以为用SW的很少了

也不是很少吧,个人觉得SW还是可以的

网友:
嗯嗯。在接触中。嘿嘿

网友(2012-09-14):
谁有板金学习实例啊,谢谢

网友(2022-03-05):
这个帖子怎么没大神回复呢?我最近用2012版也用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2-04-19):
相对来说,SW比较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