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齿轮泵在使用两年后出现泵体破损,原因分析

楼主(2012-07-29):
本齿轮泵为意大利VIVOLO齿轮泵,使用负载<1T,泵体材质为铝合金,在使用两年后出现泵体破损,拆检后发现从动齿轮轴有窜动现象,泵内壁破损端面有轻微磨损,齿轮无磨损。

   我现在的理解为泵内从动齿轮轴两端的无铅轴承磨损后,导致从动齿轮轴径向窜动,挤压泵内壁使泵体破裂。

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还可能有哪些原因造成以上情况啊?

网友:
从图片上看泵壳的四条固定螺栓压紧力度不一样,也会造成这种状况的。
2接触端面的平行度。

网友(点评):
此泵四个固定螺栓紧固是严格按照力矩要求紧固的,应该不会存在这个方面的问题。

楼主:
我这里有一本关于VIVOLO品牌齿轮泵选型资料,文件较大,如有需要的请留下邮箱号,我会抽空发送给大家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先,我的邮箱是 tuzhann@gmail.com

网友:
给我一份,谢谢
lbl618@163.com

网友:
这种泵是不是类似国产的CBN-E型的齿轮泵,一般是高压“憋”坏的,你说无油轴承磨损,造成齿轮窜动,轴向还好一点,径向的受力不稳应该是主要的,有磨损,输出压力不稳,造成震动也是一方面。

网友(点评):
分析的有道理,这种类型的泵体材质为铝合金,可能与材质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一本关于VIVOLO品牌齿轮泵选型资料,文件较大,如有需要的请留下邮箱号,我会抽空发送给大家

给我一份,谢谢
121457115@qq.com

网友:
个人感觉,1、螺丝预紧力矩有问题,导致应力过于集中,导致损坏;
或2、出口液压胶管走向或其他原因的拉扯,属于外力损坏;
个人认为径向的松旷在不严重时不应该有如此之大的破坏力,如果轻微磨损有可能!其次,齿轮泵的工作压力本来就不高,而且使用2年多的齿轮泵的内泄量本来就增大了,压力损坏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故障分析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应结合使用工况、使用时间、保养情况、故障发生前后有无其他异常、原件拆检、磨损性质等等去分析,只是两张外部图片是不够的。
对于使用两年的齿轮泵,如果出现磨损,首先想到的就是油液清洁度导致磨损,不过,还是那句话,要具体原因具体分析。
使用了两年的泵螺栓力矩应该没有问题,否则根本用不了这么久。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同样的泵我们一共有四台,都是同样的保养方式,润滑油品、工况完全一致,其中两台出现了问题,另外的两台至今运行良好,此类型齿轮泵制造精度很高,出现内泄露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点评):
以上图片发出来就是想看看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应该是同步分流马达,基本上可以确定告诉你,是高压憋坏的。我用得比较多,出过几次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同步分流马达外壳最好用铸铁的,不过厂家从工艺方面还是比较喜欢用铝件,这样使用者就要从油路上面来注意避免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分析的有道理,你们以前使用的是哪一个品牌的,可以透漏一下吗?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气动元件设计专家:3220357@qq.com

网友:
应该主要还是装配的问题!最近有没有拆开过?

网友(点评):
没有拆过。

网友:
回复9#楼主的点评。,(说实话你在点评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你。你是楼主放在下面你可以看得)我们以前也是用的进口的,不过太贵,后来转用台湾的,不过价格还是不能接受,现在我们是自己组装的,其实这东东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那么神秘,楼主自己可以拆一个坏的看看就知道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