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长刀铣削震动问题?

楼主(2012-07-29):
加工材料42CrMo,加工前未热处理,用的刀具是90°直角台肩铣刀,刀杆:全长300,悬伸250左右,直径35,刀片:APMT1604PDTR,加工设备,BT40数控铣。问题是,铣削过程中,由于刀杆悬伸较长,震动很厉害,大部分刀片都是刃口崩缺,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什么好的刀片推荐吗?

网友:
悬伸出250,肯定要震刀的。也来学习下,看大家有啥好办法解决

网友:
抗震的柄也不行吧!直径悬伸比过7了,我这做铝件过4都震的不行。轻切快削多拉两次试试。

网友A:
为什么要那么长 奇怪的人 去锯短 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那么长 奇怪的人 去锯短 笨

唉,一言难尽,这种问题就不该在这提,不改变工艺,怎么能解决得了呢

网友B:
刀杆伸出越短强度越好,刀杆越粗强度越好。这是铣削车削都必须遵守的两点。如果必须要伸出那么长,确认是否可以采用变径的方式提高强度(除了切削部位保持刃部的直径,其余部位为可以加粗直径,提高刀柄强度。或者采用锥度刀杆提高强度)。如果是类似于侧壁铣削必须使用等直径的可以使用硬质合金刀柄或类似的防震刀杆以提高刀杆强度。如果工况许可,也可以采用插铣的方式,这个只能适用于开粗,而且不太适合封闭的切削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杆伸出越短强度越好,刀杆越粗强度越好。这是铣削车削都必须遵守的两点。如果必须要伸出那么长,确认是否 ...

变径会干涉,不过对于插铣我以前也想过,但没用过这种方法,所以一直没尝试,不过最近准备尝试下,在设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了。不知您有这方面的资料或成熟的经验没,给具体介绍下wq61298@126.com,先谢了!

网友:
用合金刀杆试验下,抗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杆伸出越短强度越好,刀杆越粗强度越好。这是铣削车削都必须遵守的两点。如果必须要伸出那么长,确认是否 ...

问下,方肩铣刀片APMT1604PDTR适合插铣吗?

网友:
选择的刀具的角度不对,最好用45度的镶片刀,转速慢点,进给很快,然后切削1毫米左右~~试试看刀柄最好是抗震刀柄,价格比较昂贵!

网友:
刃长越短,刀体刚性越大,切削性能也越好,立铣刀的刚性与刃长(悬长)的3次方程反比。因此,刃长(悬长)如果增大一倍,刀体刚性就会降到原来的1/8.立铣刀是径向使用的刀具,这一点非常重要。

网友:
选个短些刀的型号可以吗http://www.shidaiyiqi.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