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轴承和润滑油脂如何选用

楼主(2012-07-29):
烘箱鼓风叶片轴承,速度蛮快的,经常坏,有哪位高手知道选用哪个型号的轴承比较好,以及润滑油的选用,谢谢。

网友A:
要说明工况,需要知道:温度,载荷,速度。一般选用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明工况,需要知道:温度,载荷,速度。一般选用润滑脂。

鼓风叶片的轴承,使加热丝加热产生的温度均匀充满整个整个烘箱,温度160-170度左右,速度3000转每分钟,谢谢。

网友:
如果是用油润滑,基础油要采用合成PAO型的,可以在温度160-170度长期使用;
如果是用脂润滑,基础油也需要采用合成型的,另外在加脂时注意不要太满,否则会影响轴承寿命。

楼主:
我用的是高温润滑油脂,有时候轴承换上去不到一个月就坏了,拆下来轴承中的油脂在高温下都碳化了,变成了黑色的粉末,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点评):
你用的假冒高温润滑脂,温度达不到。 产品介绍: EUBO优宝 FG207氟素润滑脂,是由聚四氟乙烯(PTFE)稠化高度化学稳定性的全氟聚醚油(PFPE),并添加特种抗腐蚀添加剂精制而成的中粘度全氟聚醚润滑脂。此氟素润滑.

网友B:
你的高温脂不行,见过很多很普通的脂上面也写成高温脂,实际只能用在120度左右。   象你这样工况只能用耐200度的全合成高温脂,滴点最好能超过3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高温脂不行,见过很多很普通的脂上面也写成高温脂,实际只能用在120度左右。   象你这样工况只能用耐20 ...

能不能推荐一下使用哪种品牌的轴承和高温润滑油脂啊,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德国克鲁勃(KLUBER)润滑脂,

网友A:
这样我给推荐两款:一款是克鲁勃的。BARRIERTA L 55/2  (-40~260)  1kg/5000.00左右;另一种是阿迪科 G512(-30~500)  1kg/450左右。这两样都是用在水泥行业的窑车等高温地方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也可以试一下西班牙老鹰的,可以到网上找一下他们的中国代理,很多区域都有办事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我给推荐两款:一款是克鲁勃的。BARRIERTA L 55/2  (-40~260)  1kg/5000.00左右;另一种是阿迪科 G51 ...

网友(2012-10-15):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选择高温不结焦不积碳的产品。一是可以考虑合成基础油(PAO)+聚脲稠化剂的产品;二是可以用氟素产品,这个产品用在这个地方有点大材小用了,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2013-05-10):
不能改循环油润滑吗?